[慧荣] 雷克沙M45量产失败 FlashID Not Found in DBF Database

楼主(2021-09-26):
前段时间京东换了一个雷克沙M45优盘,用了几天发现容量貌似不对,量产失败了。不知啥问题

楼主:
64G的应该差不多60G吧,我这少了3个G,想量产又失败了。是不是要添加参数啥的?

网友:
3281默认量产完57G左右正常

楼主:
有没有大神给个可以量产的工具,写入太慢了,还是想量产下。

网友:
tlc写入也就那样,这个ID好像只能找黑片工具。

网友:
你的量产工具太老了

网友:
量产工具太老了,换新一点的工具,其次这个U盘写入就只是30M/s左右,量产了也不会有提升,顶多超频量产,提升下读取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