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手用手电钻老打花螺丝怎么办

楼主(2021-09-26):
    如题,不管是博世的Go2螺丝刀还是12V手电钻,老是无法掌握好力度,紧螺丝的时候特别容易打花螺丝,这个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12伏的不带扭力调节吗?虽然不靠谱,但还是可以解决你的困惑的。当然选择对的批头也很重要。

网友:
一是转速太快,缓慢用力;二是,钻头大小和螺丝不匹配;三是上螺丝的板材太硬,可以用钻头钻个小一点的洞再上螺丝;四是,螺丝质量不佳,太软了。

网友:
可能是你怼的力度不够,使劲怼

网友:
使劲练习吧!

网友:
多打坏几个就好了。

网友:
不同的板材上螺丝需要不同的扭力/转速 打花螺丝 就是速度高了

网友:
要么压死,要么轻用力,压死后螺丝上紧电钻咔咔咔打滑,就好了,要么压的轻一点,钻头和螺丝打滑时不至于把螺丝拧花,最后用螺丝刀上紧

网友:
1、保正垂直用力;
2、合理调整扭矩;

网友:
1,批头不好,已经磨损变形或者型号和螺丝不匹配
2,螺丝不好,太软或者和批头不匹配
3,手不够稳,压不住枪(误),压力不够或者方向没有垂直于螺丝屁股
4,电批同心度太差
5,母材太硬,需要先钻个导向孔

网友:
螺丝批头要好 尺寸型号要对好螺丝的型号

网友:
用一档,再花了,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唯一的办法:冲击批

网友:
简单分析一下十字螺丝帽为什么容易被电钻打花:
电钻的扭力是持续的,如果拧的是十字螺丝,因为十字批头边缘是斜面,十字槽边缘也是斜面,两个斜面相交,再使劲压批头都会沿着螺丝的十字槽爬上來打花螺帽。基本上12v以上人是压不住的,而能压住的低档往往又拧不动螺丝。
冲击批的扭力是不连续的,即使批头爬上来一点,在两次冲击的间隙就会被压下去,很难爬到十字槽外打花螺帽。
冲击批不容易拧花十字螺帽是相对电钻的来说的,如果冲击力更大,冲击频率够高一样会拧花,但比同电压电钻拧花十字螺帽的可能起码低一个数量级。
最根本的解决方案是不用十字螺丝,避免批头脱出的问题。

网友:
硬木拧螺丝要先打孔

网友:
买个扭力自停的电钻

网友:
很多新手是不知道手电钻的扭力调节什么的,楼主尝试把电钻上面那一圈数字的1调到上面的箭头上然后再来拧螺丝。

网友:
选择合适批头,拧螺丝的时候一定要顶紧

网友:
批头要选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