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这个元件是啥?类似贴片三极管,上面丝印一个“j”

楼主(2021-09-26):
昨天修一个松下RQ-SW20磁带随身听,遇到一个被电池液腐蚀的元件,类似贴片三极管,上面丝印一个“j”,但是有两极是并联在正极上的,另一极是接一个4.7欧姆的电阻和电解电容串接的
,有大侠知道这个元件是啥嘛?

网友:
丝印没什么,要是有图就好了,盲猜一个可控硅

网友:
没图说个“j”。

网友A:
可能腐蚀掉的字就是个“B"

网友B:
如果两个脚已经并联,很可能就是双二极管。

楼主:
过两天再上图,又黄鱼了一个配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腐蚀掉的字就是个“B"

人才!人才!

网友B:
找到一个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个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没有币了,能传我邮箱吗?谢谢!shaokai139@163.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币了,能传我邮箱吗?谢谢!

发了,去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个脚已经并联,很可能就是双二极管。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了,去收一下。

多谢!多谢!

楼主:
您好像发了个数码相机的手册给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像发了个数码相机的手册给我了!

点错了,不好意思,重新给你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错了,不好意思,重新给你发了。

感谢!是第6页图里的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是第6页图里的D1

没事,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昨天不好意思,点快了,没仔细看,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昨天不好意思,点快了,没仔细看,发错了。

已经修复了,断了两条线,坏了一个105电阻,双二极管管脚腐蚀掉了,被我挖开接上了,排线也有两个断了,手贱又黄鱼了一个,刚弄开机,电位器有问题,开机指示灯不亮,缺机壳锁定钮,缺前板的塑料盖板兼磁带导引的那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复了,断了两条线,坏了一个105电阻,双二极管管脚腐蚀掉了,被我挖开接上了,排线也有两个断了, ...

哈哈,继续折腾

楼主:
不好玩呀。找不到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