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nLink 同屏软件v2.2.5,手机无需装APP

楼主(2021-09-26):
Anlink 是一款简单易用的用 Windows 控制 Android 设备的pc软件,支持 USB 与 Wi-Fi 连接,无需在手机上安装 App,支持多点触控(如果有触摸屏)、键盘打字,仅需要打开 USB 调试模式。
使用Anlink只需要在电脑上安装客户端,安卓手机上免安装应用,需要打开调试 “USB调试模式” 功能。

通常安卓手机打开调试模式的方法:
手机设置 → 关于 → 连续按版本号 7 次,就会出现“开发者选项”。在手机设置 → 更多设置 → 开发者选项 → USB调试。或者搜索下你的手机型号,查找方法。
另外,如果电脑上无法控制安卓手机,还需要开启USB调试(安全)选项,用于模拟点击权限。
接着用数据线把安卓手机连接到电脑上,会弹出USB授权的许可,点击允许,USB连接方式,选择仅充电。正常情况下Anlink就可以连接并控制安卓手机了。

如果你不想用数据线的方式连接手机,也可以用 WIFI 的模式,需要注意,手机和电脑需要在同一个网络下,点击「Anlink」的左侧栏的 WIFI 图标就可以切换模式。

Anlink对比其他国内得投屏软件,首先是免费、稳定、流畅,如果你是办公要来查看手机的信息、文本处理、还有玩玩小游戏,超级推荐,这简直就是办公摸鱼神器!

网友A:
不带脚本自动点击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脚本自动点击的没用

可以用按键精灵自己编辑啊

网友:
没玩过,看着诱人啊

主要是能不卡就好,播放视频的时候可是有大量数据传输的

网友B:
刚想体验一下,知乎发现该软件不支持中文输入!!!岂不是不能玩微信?
也不支持声音传递,看视频功能废了,还不知道卡不卡
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想体验一下,知乎发现该软件不支持中文输入!!!岂不是不能玩微信?
也不支持声音传递,看视频功能废了 ...

支持中文输入,支持声音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