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家用的记录上网行为的路由器?

楼主(2021-09-26):
娃念高中了,平时都很信任他的。 一次很偶然发现他的PAD的浏览器在深夜2点多还在用(苹果有APP电池消耗统计),不知道有没有路由器可以跟踪特定IP或MAC地址的上网记录? 谢谢啦

网友:
软路由应该可以,

网友:
直接限制上网时间吧,我记得有一些路由器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这个不难,10年前电信网站都有这功能………但小孩都读高中了,应该直接沟通才对。

网友:
Gargoyle  磊科.路由固件都可以。其他的没接触过.

网友:
在路由器上设置一下,我的路由器是k2.

网友:
经验之谈,强行限制上网时间,但要提前沟通。

网友:
华硕的就有

网友:
华为荣耀系路由,用管理工具可查可控

网友:
爱快,上啥网址都有记录

网友:
我的x86固件,所有IP都可记录上了哪些网址。

网友:
基本上刷了第三方固件(OP、老毛子都可以,高恪应该也行的)的都能定时关闭wifi。厉害一点的能直接限制指定mac地址的设备的上网限制。
要监控上了哪些网站就上软路由吧。

不过还是建议先沟通,直接明确表示不希望他太晚了还玩pad/手机/电脑,然后和他说好过了10点就会断网。

网友:
爱快,直接写断MAC,无所遁形!

网友:
刷个高恪固件,可以控制软件行为管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高恪吧,还可以手机远程控制

网友:
高恪好,友华WR330 刷高恪就好了。

网友:
360的,你娃看片都知道,很变态的一个路由器,没开玩笑

网友:
我记得几年前用磊科的235w有这个功能,不知道现在磊科路由器怎么样

网友:
我用华硕86U原始固件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