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8P用联发科专用刷机工具Smart Phone Flash Tool刷机错误

楼主(2021-09-26):
红米N8P用联发科专用刷机工具Smart Phone Flash Tool(Runtime Trace Mode)救砖的时候出来错误提示翻译过来是:- 智能手机下载工具 - 错误:状态_秒_ IMG _类型_不匹配(0xC002002A) [HINT]: 已验证启动是否已启用。 请下载已签名的映像包(gsort-verified.img)或禁用已验证的引导。 - 确定(&O)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手机不能刷入TWRP也和这个有关系吧?或者与深度救砖有关?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安全性较高,这是刷机锁,没解锁,只能刷官方包,从官方下载刷机工具和刷机包,或者去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安全性较高,这是刷机锁,没解锁,只能刷官方包,从官方下载刷机工具和刷机包,或者去售后 ...

这就是官方的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安全性较高,这是刷机锁,没解锁,只能刷官方包,从官方下载刷机工具和刷机包,或者去售后 ...

我好像在第一次用这个救砖(自己不会是在网上找人刷机的花了40)后,手机就不能刷第三方REC(TWRP)了,刷完后就没有系统了

网友B:
没有解锁?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解锁?字数补丁

有呀!没有解锁也刷不了呀!
你说的不是AVB
ECHO Recovery for Miui 12.5 Android 11
fastboot flash recovery BRP3.5.2v3.0.img
fastboot flash vbmeta vbmeta.img --disable-verity --disable-verification是这个吗?安卓9的好像不是这样的
fastboot.exe flash recovery "%rec_img%" || goto FLASH_FAILED
fastboot.exe flash misc misc.bin >NUL 2>NU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呀!没有解锁也刷不了呀!
你说的不是AVB
ECHO Recovery for Miui 12.5 Android 11

看提示是包的验证不对,要么你的包有问题,要么你的刷机软件有问题,排查吧。另外既然解锁了难道第三方rec刷不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提示是包的验证不对,要么你的包有问题,要么你的刷机软件有问题,排查吧。另外既然解锁了难道第三方re ...

以前这个包在FAST下刷机是没有问题!我又看到某贼的救砖的帖子,发现还有个MTK Bypass,是不是与这个有关?我当时都没有注意,后来在包里面看到这个打开后觉得在给我救砖的时候好像用过,后来又看一下好像有这个步骤。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提示是包的验证不对,要么你的包有问题,要么你的刷机软件有问题,排查吧。另外既然解锁了难道第三方re ...

回复错了,以为是说的刷机错误的那个呢!这个包也没有问题,以前用过正常的!现在手机已经刷了MIUI11.0.3了,也不打算升级了,前段时间好像就是这个版本刷了安卓9的就不行,重启时提示没有系统,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刷错了,可是当时只是无法进入REC,重启后就恢复官方了,方法一样,包也一样,以前正常,现在就不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在刷机的时候少了MTK Bypass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