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无损拆解小米路由器R3L 网口太少 还是百兆

楼主(2021-09-26):
一惯小米路由器3的风格,直板造型加4天线 颜值不错 迷你平面化设计
正面只有一个LED 红黄蓝相变 后面附有详细状态说明 简约设计只有一个LOGO
后面从右到左分别为电源插口、一个百兆WAN口、两个百兆LAN口 好像我接触过的都是小米都是1+2的 网口太少

但作为入门级路由器也只能这样
话太多拆机

外观确实不错

还是比较好拆的路由 中间的贴纸加热撕开后有颗镙丝 从顶部入手,外材质还是比较好的,有一定的韧性,背面全是散热孔

迷你的主板 和LED导光板

联发科MTK7628N(2.4G)主控芯片 配合钰创科技(EtronTech)的存储芯片
没有散热片 更没有功放

背面只有一颗4K晶振 和极少的零件

3个LED特写

这个什么材料 哪个大神 科普下

模具还是比较精细的
谢谢观赏,欢迎讨论,感谢加分!

网友:
外壳ABS塑料。还有生产日期

网友:
ABS,算是还不错的材料,硬度韧性比较平衡。

网友:
原来用过,问题不是网口,而是过两三天就断网需要重启,后来直接刷成padavan稳定运行,再后来换路由器,下岗了。

网友:
小米路由3 = 小米路由mini + 2根天线
小米路由3L =  小米路由3 - usb口
小米路由3G = 千兆版小米路由3

网友:
这...感觉没比tp好

网友:
用过小米路由器3和mini,主控经常100%百兆宽带也跑不满,那会就对小米3和4的印象不好,不过目前服役的是红米AX6,性价比当时看还不错

网友:
板子比tp的还小

网友A:
一个电容都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容都舍不得

供电部分有五个陶瓷电容,比联想新路由MINI还少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