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石英钟挑电池怎么破?

楼主(2021-09-26):
有一堆旧1.2v充电电池给家里几个小闹钟用都很正常,就是一个挂墙的不行,用干电池还必须是1.5v的才成,而这个钟是连续转针那种静音的,不想扔掉,怎么才能让它也适应1.2v电池呢?把电机线圈去掉一些行不行?

网友:
只能说是山寨机芯

网友:
弄个升压DC就好了。
1.2V升到1.5V。
正常情况下,镍氢满电才1.4V,往往达不到1.5V,许多对电压有要求的电子产品根本用不了。1.2V能用,是因为预设的电压幅度比较宽,往往1.1-1.6V都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
换个机芯就行
淘宝随便找,太阳,霸王,蜂鸟,十多块钱就解决了

网友A:
一个锂电池,一个6206 1.5v降压,可以用到地老天荒。

网友:
既然那样,2节串起来

网友B:
焦耳小偷升压到1.5伏。

网友:
锂电池加降压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焦耳小偷升压到1.5伏。

嗯,正好这钟还有一个驱动摆锤的电池位,值得试一下2节串联~但是2x1.2=2.4v了,会不会太高电压了?

网友:
去买颗电池才1块两块 ,可以用1年多,何必想那么多呢

网友:
石英钟挑电池,之前只看过不能用碱性(1.6V电压)的

网友:
不是要把线圈去掉一些,而是要把线圈绕满为好,这样动力才足,我试过的,效果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锂电池,一个6206 1.5v降压,可以用到地老天荒。

我用了一个1000毫安左右的18650电池,加了一个1.5降压板和一个电池保护板放电到2.7自动断电。然后给一个带电波对时的钟用,不到一个月就断电保护了。用南孚电池还能用半年,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一个1000毫安左右的18650电池,加了一个1.5降压板和一个电池保护板放电到2.7自动断电。然后给一个 ...

降压板自身的损耗是不是过大?降压板用的什么芯片?
保护板是不是存在漏电的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降压板自身的损耗是不是过大?降压板用的什么芯片?
保护板是不是存在漏电的可能
...

降压板是 AMS1117

网友:
1117静态功耗比较大,试试620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压板是 AMS1117

随便查了一下,静态电流最大10毫安……
再对比一下,其静态消耗是其他某些LDO的300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压板是 AMS1117

某些LDO在这种小电流的负载下,自身消耗可能只有一两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