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d7575pn电源维修

楼主(2021-09-26):
36v的电源输出只有31v,电位器微调没有反应,7575供电脚有15v.可是vout没有电压,想改成24v的,下面有个tl431.我把电阻改了一下,还是30v左右,电容都测量过了!大神帮我指导一下!

网友A:
双光耦,貌似带负载检测?如果带负载检测,那空载时输出电压就会低。以前LCD显示器用的贴片LD7575,这芯片还能用在这么大功率电源上啊,头次见了。还有这多圈电位器,微调是不管用的,最好再测一下三脚间阻值,别光靠调

网友:
我也觉得要先看看可调电阻的可靠性!

网友B:
把那多圈电位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光耦,貌似带负载检测?如果带负载检测,那空载时输出电压就会低。以前LCD显示器用的贴片LD7575,这芯片 ...

3,4脚阻值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多圈电位器换了

换过了,tl431的电阻也换过,最低只能调到29.5v

网友:
检查zd1是否坏了。这个zd1可能是控制光耦过压或者过流检测的。可能有问题导致光耦出现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