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快充的手机慢充能恢复电池容量吗

楼主(2021-09-26):
很多人用快充协议充电,平时使用又几乎是长时间连续使用,电池容量耗尽,换电池吧,手机也不太好了,不换吧,彻底不行了。

手头拿着几块别人扔的手机:
1、华为p9,本来老婆用的,后来岳父的苹果4s彻底没电、把这个给他用,也彻底没电了,我其实知道岳父的用法,一是充电慢了就不行,一定用规定的大功率的有协议的(我也说不上那种),二是手机不允许黑屏,一定要设置在永远不关屏幕、所有运行的程序永不退出,耗电可想而知,用了半年就电池几乎不支持开机了,插上电源开机、拔掉电源几分钟就关机,这个后来我拿回来换了电池,想想浪费了电池钱。
2、内侄女淘汰的苹果,拿到手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一直采用玩农场不在乎时间,平时充电采用一个老式的5V 500mA充电器,用了一年多,居然发现现在能待机一天了。

通过这块苹果,觉得使用中的快速耗电、大电流协议充电是不是影响电池寿命?每天用的很少、小电流充电是不是能慢慢恢复一定容量?我倒不期望恢复太多,恢复到正常玩天猫农场就行,就是能待机两小时就可。别人手头还有几块类似的手机,我拿来不换电池不能用。换又觉得不值

网友:
换个电池吧,现在电池便宜,几十块钱就行了

网友A:
兼容电池也不贵啊,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电池也不贵啊,几十块钱!

电池是不贵,可是自己换不了,找人换就贵了,比如那个P9,还能值电池钱吗?

网友B:
你觉得烧掉了一半的蚊香还能恢复吗!!!

网友C:
有折腾电池时间跟精力还不如一条心换一快电池 护卫电池一般99 每月月初周六还有活动省一二十元

网友:
快充就是电池杀手,看看这个转帖就知道了 [电动] 〓转贴〓锂离子电池的非线性衰降的影响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烧掉了一半的蚊香还能恢复吗!!!

我以前不会这样想,就是因为到手的时候那个苹果只能半小时,现在能待机差不多20小时,才有此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是不贵,可是自己换不了,找人换就贵了,比如那个P9,还能值电池钱吗? ...

自己可以换啊,不难

网友:
你换的电池 比不上原装电池  本来快充就伤电池 换个杂牌电池寿命更短

网友:
不着急用慢充,着急用快充,一直这么用,上一个835处理器手机到现在也能续航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可以换啊,不难

我找人换过V10的。看着操作确实不容易。也搜了一下视频。说起来不难,还是超出我的能力。

网友:
我手机的原装快充在抽屉里面睡觉,现在一直用5V2A的充电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折腾电池时间跟精力还不如一条心换一快电池 护卫电池一般99 每月月初周六还有活动省一二十元 ...

请问你所说的“护卫电池一般99元,每月月初周六还有活动省一二十元”,  我用百度搜“护卫电池”,没搜到这个品牌的电池呀?

网友:
换个电池吧,现在电池便宜,换了电池比较实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所说的“护卫电池一般99元,每月月初周六还有活动省一二十元”,  我用百度搜“护卫电池”,没搜到 ...

不是维护 而是售后换原装电池,键盘按错了没注意看直接发送了

网友:
慢充无法修复,电池背面有一串数字是电池的xyz尺寸,去买电芯更实惠,高通平台/sys/class/power下面有设备文件控制充电电流,root以后可以修改

网友:
锂电池的衰减是不可逆的,没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维护 而是售后换原装电池,键盘按错了没注意看直接发送了

哦,可能你说的是华为手机换电池的活动, 好象也就只有华为手机官方换电池的活动,才能这么便宜的价格。

一般品牌的手机换电池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可能你说的是华为手机换电池的活动, 好象也就只有华为手机官方换电池的活动,才能这么便宜的价格。
...

小米更加便宜 便宜到你怀疑是不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