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国产,深圳的一些平板,安卓,双系统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慎买啊

楼主(2021-09-26):
国产的平板,也能用。

但元件质量堪忧,设计水平堪忧。

自己先后搞过两个国产安卓平板。详细研究过电路。

起码也是小米级别的才可以。

酷比魔方IPLAY8平板电脑音质太差,换什么喇叭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0104-1-1.html

网友:
像这一类的产品喇叭,生产设计就只是为了听个响,除非客户有专门的要求,否则那个便宜用那个的。

网友A:
如果按照公版设计,标准用料,通常是不会有问题的,很多时候出问题,是因为生产厂家为了偷工减料,二把刀私改电路设计。
至于喇叭什么的,听个响就足够了。

网友:
从硬件和软件上来说,国产最良心的应该就是小米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每个零部件都用精品,那价钱。。。。

网友:
比也应该同类价格比质量,价格就差一大个

网友:
本来就是低价电子产品 还指望有多好品质 好货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公版设计,标准用料,通常是不会有问题的,很多时候出问题,是因为生产厂家为了偷工减料,二把刀私 ...

很多很多牌子,甚至台电,昂达,原道,酷比,,,,,

很多很多。质量难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