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蛇巴塞利斯标准版有线鼠标更换按键开关

楼主(2021-09-26):
跟了我两年多的雷蛇巴塞利斯鼠标按键坏了,按着按着有个时候会没反应,拆开喷了点WD40就好了几天老毛病又有了,还是决定换新按键。

因为换的时候随便拍了几张,所以照片就不是很全

样子大概就是这样,手感还是挺好的

RAZER BASILISK RZ01-0265

6400DPI算比较高了,但我一般最多也就只用到2800DPI
背面。除了按键,脚贴也磨薄了,有点刮底,也要换

买的微动开关和脚贴。

鼠标的主板,原来的微动开关已经拆掉了。

换好之后的样子。里面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A:
只要自己会换微动,感觉能用一辈子。

网友B:
焊盘孔清理得好干净,有啥技巧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自己会换微动,感觉能用一辈子。

其实光学ic也是会坏的。。闪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孔清理得好干净,有啥技巧么

有吸锡器加废铜线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孔清理得好干净,有啥技巧么

板子上原来的锡比较少,而且流动性很一般,直接用吸锡器吸不干净,先上一点自己买的锡,焊点拖一拖,再去吸就能吸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自己会换微动,感觉能用一辈子。

可以用很久,但用不了一辈子哦,我扔了好几个鼠标都是传感器或者主控挂掉的,修可以修好,但配件太贵不值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光学ic也是会坏的。。闪断

是的,这个东西也是有寿命的

网友D:
拿这个挖地雷是不是特别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原来的锡比较少,而且流动性很一般,直接用吸锡器吸不干净,先上一点自己买的锡,焊点拖一拖,再去 ...

我也是这么干的,用流动性好的焊锡堆上去,混合一下再用吸锡器嘬出来

网友:
洗板水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这个挖地雷是不是特别快?

扫雷就不知道了,哈哈,不过我主要是拿来画图用的,中键用的多。罗技的鼠标现在便宜的也没有光栅了,滚轮中间那个键还是按着不舒服。雷蛇这点相对来说稍微好点。

网友E:
DPI用不到那么高,以前rts游戏流行的时候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DPI用不到那么高,以前rts游戏流行的时候有点用

现在用的4K屏,这个鼠标一般1800DPI用的最多,最高设置2800DPI。6400DPI几乎没用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DPI用不到那么高,以前rts游戏流行的时候有点用

RTS更不用,速度一上精度马上下来,问题不在鼠标上,在手上

按中间区域不看指针能指哪打哪,周边区域的不二次移动的要求来调试,1080P大概的在1000-1500之间,4K屏按双倍

6400只是厂商的军备竞赛,12800的属于傻子太多,几千不够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孔清理得好干净,有啥技巧么

这种小板子锡化了迅速把PCB往桌面敲

网友F:
原老版的铜斑蛇不错,,后来太攀皇蛇也行,,,回收站一元收的地狱狂蛇弄弄也好,,,鼠标线太硬,,拖拽影响手感

网友G:
看外壳像20块的,看板子像80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老版的铜斑蛇不错,,后来太攀皇蛇也行,,,回收站一元收的地狱狂蛇弄弄也好,,,鼠标线太硬,,拖拽影 ...

配根伞绳线会好很多,编织线和胶皮的都有点硬,包括我用的这款巴塞利斯。
我最喜欢的还是2014版的地狱狂蛇,左右对称的,有个时候右手要拿笔写字,左手抓鼠标查文件,这种鼠标就很方便。但这玩意早就停产了,买不到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外壳像20块的,看板子像80块的

你说反了,壳子像80的,这壳子好多二次注塑件,成本可不低。但板子真的像20的,比较薄,还好几层,外面都看不到什么线路。现在达尔优那些,十几块钱的鼠标。板子都比雷蛇看着要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