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一小电源用于LED射灯供电

楼主(2021-09-26):
几天前在某宝顺带购到此小电源,家里射灯驱动坏了,射灯为三颗3.2V LED串联的,正常供电电压为9.6V左右,电流在300mA,今天突发奇想,改造它来驱动LED射灯。

第一步,换电容,板上初级电容耐压为250V  次级为10V  换成容量差不多的  耐压值为400V  16V的,这个简单。

第二步,改电压,不改前输出电压为7.5V ,是点不亮LED灯的,必须改。通过看电路及并联电阻测试,发现改R5的阻值,可以改电压。

去除原来的电阻,测量为20K欧,测试时并联电压是降低的,那好用个20K的定值与20K的可调串联,在调阻值的同时用万用表测电压,直到电压为9.6V。 此时接上LED测试的灯板,正常发光。后边就简单位了,取来两个电阻量一下30K欧左右吧,万用表不是太精确,用10K和20K串上,解决。

写在最后:1、现在LED灯驱动为恒流模式,好处是避免电流过大烧灯珠,缺点驱动容易烧。
                  2、恒流转换效率太低,有的50%都不到,不节能,灯开十来分钟就烫手。

网友A:
现在的电源连稳压管都省了,更不用说431了。能不能麻烦把R5周围的电路最好是低压部分的电路画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源连稳压管都省了,更不用说431了。能不能麻烦把R5周围的电路最好是低压部分的电路画出来,谢谢。
...

非专业的,看网站贴子自已改的,芯片也看不清型号。抱歉啊!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顺带个1~3W的LED灯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专业的,看网站贴子自已改的,芯片也看不清型号。抱歉啊!

还能找到那个帖子的链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