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来的小米体重秤2打理电池仓漏液-做个测电流的小附件

楼主(2021-09-26):
楼下捡了台小米体重秤2,当然是不能开机的。
打理了一下,修好了,可以开机了。
开机画面(修好之后)

序列号还是抹掉吧

不开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电池全漏液了,电池仓生锈,这是简单清理之后的照片

碱性电池伤不起,集体尿了

这个体重秤是钢化玻璃的,胶粘的,懒得拆开了,还是直接清理电池仓吧,用工具撬开

夹缝处生锈严重,迟早要锈断了

负极弹簧看起来还好,但是根部也是锈蚀了

同理撬出来总负极,连着导线,力气不要太大了,里面锈烂

锈出来坑了

找来备件弹簧更换,原来生锈的扔掉

单独负极没有,剪开来一个用

最后用内阻仪挑几个内阻小,电压高的电池用,

为了测试这些用电池的家伙们静态耗电电流,做了个小附件。
一块双面板,设计两个大面积触点,焊硅胶线,热缩管套好

插进电池中间部位,测试电流非常方便,例如这个三块多钱的大屏液晶闹钟,
耗电量12.7uA,相当省电了,没必要改锂电。

开启光线自动感应,电流增大,

开启背光,电流接近0.5mA了

最后,吐槽一下可视角,真心很窄,这个闹钟可以显示温度和日期时间,显示屏面积较大,
也比较省电,唯一缺点可能就是屏幕辣鸡了一点

网友A:
小米体重秤2使用3节1.5V电池串联,可以直接换体积合适的4.2V锂电池。

网友B:
我家里有个小米的体脂称,搞活动49买的,电流比这个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体重秤2使用3节1.5V电池串联,可以直接换体积合适的4.2V锂电池。

我很赞同,不过手头合适尺寸的小锂电木有。。。。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有个小米的体脂称,搞活动49买的,电流比这个大一点

49¥挺美丽的哈哈,

网友C:
碱性电池就没有不漏液的,有一种说法是微电流状态下,碱性电池容易漏液,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搞得我现在全部使用碳性电池,实在需要碱性电池的,我就现用现装,用完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碱性电池就没有不漏液的,有一种说法是微电流状态下,碱性电池容易漏液,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搞得我现在全 ...

太惨了,碱性电池简直是电器杀手,
不过碳性也遇到质量差的,一样漏,唉

网友:
有可能是低电压还有电流所以就这样了。。。
说明用的芯片是大路普通版本,不是定做的。。。

网友D:
为了对付电池漏液准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了对付电池漏液准备的。

在哪买的这些电池卡簧

网友F:
电池漏液是个头疼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漏液是个头疼的事儿。

锂电池最多是鼓包,唉,干电池啥时候技术能进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对付电池漏液准备的。

厉害了,竟然囤这个,我都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惨了,碱性电池简直是电器杀手,
不过碳性也遇到质量差的,一样漏,唉 ...

碳性的基本100%不漏了,碳性用的是电解糊,只有锌外壳全部烂掉才外溢,以前碳性电池是纸质外壳防不住,现在都是热塑壳,好一点的铁皮壳,很难漏出来,而碱性电池用的是的电解水,只要有一处漏点就全漏了,我用过很多牌子的碱性,没有不漏的,而碳性的目前为止没有漏的。

网友:
好多东西现在直接改充电的了,方便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竟然囤这个,我都是拆机的

这不是囤的,是早年装仪器剩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哪买的这些电池卡簧

网上买的,地点在北京西四,装东西剩下的,每年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买的,地点在北京西四,装东西剩下的,每年还在用。

厉害了,可以用好久了

网友G:
这样测电流我怎么就想不到呢?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测电流我怎么就想不到呢?谢谢分享!

这样可以解放双手哈哈,以前还得把着万用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