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开了个256G 903,跑圈速度不不稳定,能用吗?

楼主(2021-09-26):
跑圈,有时候低到20点多,有时候50多,有时候会掉到10M多, 不过基本上在180M左右,拿来当U盘 做PE用的,能不能用啊,就怕装着装着系统,就坏了

网友:
你用的多少的ECC?

网友:
用到是能用

网友:
上2246XT或者EN不比903强太多,再不济上个3281也好啊

网友:
感觉是坏道有点多,速度不是很稳,先全面扫一下,再把容量开小点看行不行

网友:
903主控 太不稳定,毛病太多,莫名其妙丢了2次全盘数据。 感觉还是3281ab比较省心,速度也不慢。

网友:
256G的DDL上PS3111优盘板是真香

网友:
跑圈过程中偶尔几次掉速1-2秒后马上恢复全速是正常的吧,没见过 一直写入没有啥波动的U盘, 可能是接触得不太多,SSD的测试是可以做到一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