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灯珠坏了

楼主(2021-09-26):
吸顶灯,发现只坏了两个,就是并联的两个,两并12串,每个0.5W,扔了舍不得,贴片式焊接不容易,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不替换,而是直接把这两个用导线短接,是否可行?

网友:
危险……危险……,请全村吃饭的前兆

网友A:
正负极相接?全村吃饭闹起来啊

楼主:
有那么夸张?就是原来是12个串联,改成11个串联,不是说电源是恒流吗?变成了恒压?

网友:
大家准备吃饭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那么夸张?就是原来是12个串联,改成11个串联,不是说电源是恒流吗?变成了恒压? ...

你见过谁家灯泡是只要单极电源就可以亮的

网友:
剪子或者随便啥东西 铲除 坏了的LED,然后飞线 焊 食人鱼 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相接?全村吃饭闹起来啊

楼上两位有点夸张吧?就算是把恒流源输出端短接,又不是220V短接,也一般是烧了这个LED供电电源吧?虽然号称12W,其实只有8W都不到的玩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有点夸张吧?就算是把恒流源输出端短接,又不是220V短接,也一般是烧了这个LED供电电源吧?虽然 ...

不是夸张,实在是太吓人了,电源必须有正负极才能让电子按照预定方向运行,白炽灯属于AC短接,LED光源是DC,不是一个概念,你挖了灯泡不判定焊座极性直接短接,严重点真能全村开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夸张,实在是太吓人了,电源必须有正负极才能让电子按照预定方向运行,白炽灯属于AC短接,LED光源是D ...

我水平差,连个电子图也不会画,可是确确实实没理解你的意思,短接一个LED怎么也看不出你说的那些事什么意思?
手动画个图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谁家灯泡是只要单极电源就可以亮的

单极电源也不太懂。什么是单极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极电源也不太懂。什么是单极电源?

前面说错了,应该说是单个电极,你这个情况最好还是找个万用表确认一下,我目前是真的没见过这种串在一起的电路,这种时候只有万用表才是答案

网友:
没问题,你把坏掉的两个灯珠用导线短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错了,应该说是单个电极,你这个情况最好还是找个万用表确认一下,我目前是真的没见过这种串在一起 ...

我是用电池串一个电阻,每个测了一下,其他都亮这个不亮,然后看看灯芯变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电池串一个电阻,每个测了一下,其他都亮这个不亮,然后看看灯芯变黑了 ...

别倔了,买个万用表吧,十几块的那种就行,调到短路蜂鸣档直接测,你这有两条连接线很明显不能短接,你看不到的另外一条线估计是穿板做负极线了,上技术论坛连基础设备都没有不像话了啊

楼主:
是先并后串,每次实验两个亮,数字万用表也有两个,平时更喜欢用自己做的数码管电压电流表头。万用表测什么?这两个电阻?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先并后串,每次实验两个亮,数字万用表也有两个,平时更喜欢用自己做的数码管电压电流表头。万用表测什么 ...

大哥,LED有固定的极性,不存在串联一说的……
应该是两两一组走的同一个电路,换上同规格的灯珠就好了,你要实在不清楚就拍图更新到上面,否则真的不知道你这个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LED有固定的极性,不存在串联一说的……
应该是两两一组走的同一个电路,换上同规格的灯珠就好了, ...

我觉得很简单的事情,让你说的有点复杂。LED有极性是当然的,不就是按照极性要求串联吗?我一直说几并几串。拍照其实难以拍出内部走线情况,但看是能看到的。就是如下接线

拍一个细部照片,似乎也能看出走线,我用黑笔标记的就是坏的

假如如我画的图,就是用红线画的样子短接,想问的就是短接以后需要的电压不一样了,不知行不行?因为我记得电源叫做恒流,电压有点差距应该问题不大。所以问一下

网友:
短接几个可以,短接过多,亮度就低了

网友:
没灯珠短路也能用,有灯珠还是换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