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真假360随身WiFi3 拆机辨别

楼主(2021-09-26):
先在*宝买了个360随身WiFi3 收到后,按说明会插电脑自动安装但是直接失败了。觉得比较怪异,查了网上资料觉得是假的,又在*猫上买了有正品保障的,和网上对比后,觉得造假技术不断更新。把一些真假分辨要点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这么个小玩意也造假,关键还是360

网友:
这熊玩意还作假?真的都懒得理!

网友:
这东西竟然也有人造假,明明不贵

楼主:
关键是造假还用心了,防伪码像是真的,查防伪码还说是正品。

网友:
这玩意还造假。。。win10现在随便搞个无线网卡就能开热点

网友:
这玩意造假,真的都没人要的!特别是恶心的360

网友:
应该是真的,不同版本而已。

网友:
这东西,本身就是小众的吧
以前是因为无限路由器还是少,于是就有这么个东西
当年还送5个G的360网盘,后来也是无线路由器普及,淘汰了

再次见到这个东西,还真有点诧异,这如果有假货,那真是内卷到一定程度了

网友:
真货都不好卖,更别说假货了!

楼主:
主要就是很奇怪,假货的360防伪码查询了竟然是真的。还是防伪查询程序被破解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不一定是假的,应该是版本不同而已,很多东西越做越缩水。就是楼上所说,这玩意真的都不好卖,谁还去造假。

网友:
真的假的, 都没什么销量。。

网友:
应该是真的,360这种贴牌的里面做工多垃圾都不意外

网友:
觉得是真的。价格摆在那儿,找不同的代工厂家,价格砍得低了,用料肯定也要量身定制的。或则还有一种玩法,小工厂生产,让360授权,质量达到一定要求,然后找批发商卖出去。

网友:
5年前我就买到过假的

网友:
我的做网卡用,比我原来的150m的无线网卡快,还稳定。

网友A:
楼主,假的能安装驱动吗,可以正常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假的能安装驱动吗,可以正常使用吗?

得手工安装驱动,也能用,效果差,主要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完蛋。

楼主:
别想象是什么其他版本,这个360WiFi3代随身路由一大卖点就是“分离式双天线,不掉线的好信号”。卖点的东西都没有还不是假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