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树莓派3b维修笔记(Raspberry Pi3 B)

楼主(2021-09-26):
最近芯片暴涨,连带树莓派也涨了,去年200元买的树莓派4b,现在都要450元了。
看来只能捡一些垃圾来修理一下了,搜到二手鱼上面有几百个树莓派3b,都是批量的,价格40一个,于是来了10个维修看看,能否捡漏。
第一个(成功救回,花费0):
1.插上维修电源,调到5v,短路电流最大调到2a。
2.可调电源短路红灯亮,摸一下发烫的位置,是电源位置发烫,可能散热太好了,感觉不到是哪个芯片发烫,是主板都发热了。
3.测量并联的限压二极管、电容电阻为10欧姆,可能烧毁。
4.拆下并联的限压二极管和电容,发现电容短路,二极管好的。
5.测量主板,发现不短路了,焊回上面的二极管。
6.插电,插上TF卡,顺利点亮。

第二个(cpu发烫,3.3v 1.8v 1.2v均有输出)
可能要换cpu了,没有钢网,打算从其他板子上拆一个下来看看。
第三个(加了一个电阻)测量3.3 1.8有输出,1.2v的没有。
测了Q7 Q8的输入端,有个电阻被碰掉了,查到是10k,焊上去,ok。

第4个(蓝牙wifi模块发烫)测量测量3.3 1.8 1.2v有输出,但是不能启动,摸到wifi模块发烫,
没办法,只能拆掉,就可以启动。以后只能用lan了。

总结:目前只搞到第三个,还有几个上电电流是500ma的,还在查,正常启动电流是200ma左右。

网友:
一般都是挖矿烧了主控的吧,我是不敢收这种的

网友:
搞好的多了,可以转让给需要的兄弟们……

网友A:
一直想学电器维修,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某个器件是坏的?

网友:
十个,总成本400¥,修好之后卖掉,单价300,赚2600¥,技术还是值钱

楼主:
第5个(插电,电流为0,高兴了)测量测量各个电压点都是0,那么就是输入的mos管坏了。
直接把电源接到mos管后面,真可以启动了,后来从其他机子上拆了个mos管焊接好,插电,怎么还是0?
后来查了半天,发现是usb电源口的底线也会失效了,焊接usb插座真是麻烦,搞了老半天,换上后,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学电器维修,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某个器件是坏的?

官方raspi有电路图的,要不然难度就高了。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cu ... s/raspberry-pi.html
这里各种型号都有图。

网友:
坑呀,一不小心点下载上了。 这个电路图官方就有。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这玩意,D5 TVS坏掉了,大短路,换了就ok。

网友:
有没有汉化的系统下?我是菜鸟刚接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