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有没有低成本的改手动座椅可以电动前后的套件

楼主(2021-09-26):
网上找了一下,能找到调靠背前后的,找不到座椅前后的,我的车副驾驶是手动的,由于紧凑型车,前面宽敞了后面就挤,如果后座坐人,前面无人,想调一下就比较麻烦,所以想着能改成电动前后,感觉应当不用拆座椅,应当不难,但却没找到相应的改装件卖,只有整套的,不值得,有改过的朋友吗?

网友A:
某宝买电机、丝杆、螺帽,自己改造,只要前后并不难

网友B:
买个电调座椅主驾位一个改装上应该是最便宜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电调座椅主驾位一个改装上应该是最便宜的做法

我的天,买个电控座椅起步1500元,没必要,看帕萨特上的副驾电控座椅在驾驶员侧还有一个调节按钮,就是方便驾驶员调副驾座椅的,觉得挺好,才有这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买电机、丝杆、螺帽,自己改造,只要前后并不难

没看见有套件啊,自己单独买怕不配套

网友:
二手拆车件。

网友C:
表示去过驾校后,什么的士破车的手动座椅随手都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去过驾校后,什么的士破车的手动座椅随手都会调

主驾驶位想调副驾驶座椅还是很难的

网友D:
不难啊,螺杆一根,减速电机一只,螺帽一颗,焊接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难啊,螺杆一根,减速电机一只,螺帽一颗,焊接就完了

非专业人士,虽然有一些动手能力,但没教程很难准备东西啊

网友:
这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还是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