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推荐:有稳定一点的行车记录仪推荐吗?

楼主(2021-09-26):
车子上的连视科os1行车记录仪,清晰度都不错,就是唯一的缺点:有时候时间回到20170101,必须调到当前时间才能用,都调了无数次了,够了!!!

清晰度再高有何用???

现在只想装一个稳定耐用的就可以了,不要那么多的功能,也不要4k画质  但求稳定:不要经常重置时间、不要经常烧卡就行了!!!

网友A:
360的G300可以考虑一下,内置gps,时间自动设置,我用了三年左右挺稳定的

网友:
买的盯盯拍还可以,年把时间没问题,画质也行

网友:
买大品牌,别买小众品牌。

网友:
PAPAGO  没问题

网友B:
我用的360美猴王也有这个毛病,主要是锂电池冬天不抗冻,一晚上就彻底没电了
第二天时间就重置了,我现在也不管了,习惯了
你要换就要买没有内置锂电池的,带时钟芯片的,估计能比锂电的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的G300可以考虑一下,内置gps,时间自动设置,我用了三年左右挺稳定的

谢谢推荐

网友:
最好买个带gps的,这样可以自动对时。你这个问题不大,换个锂电池估计就能解决。

网友:
买GPS对时的,另外要H265压缩率的,2K分辨率的,符合以上的,什么牌子都可以。

网友:
盯盯拍,360,海康威视都不错,买带GPS的,可以自动对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360美猴王也有这个毛病,主要是锂电池冬天不抗冻,一晚上就彻底没电了
第二天时间就重置了,我现在也 ...

嗯 真的想来买一个没电池的用用,经常要调时间,不然就不能用,实在是够了!

网友C:
不带电池的好用

网友:
自己拆开换电池估计成本就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带电池的好用

打算买个不带电池的试试

网友:
我觉得能用就行,先别想着换,时间重置大概是电池不行了,找几个特大容量的电容接里面,关掉停车监控。

网友:
更需要注意的是tf卡,很多车出事故后想调视频,发现找不到。

网友D:
先换电池看看,不过千万别买盯盯拍E3,我买的用了一年多时间也是老是重置,咨询售后已经过保加上停产,没法维修了,虽然不影响使用,后来自己拆开看看发现不充电,查电源管理是ip6303,网上买了5片(最少五片起批,每片2元钱倒是不贵)来替换,结果连机都开不了(5片焊了3片其中一片怀疑焊接不好飞线焊的),后来一查资料这ic居然是可编程的,盯盯拍又没把程序写入cpu,个人也就无法了,只能又换回老ic继续用,虽然不充电但起码能用。

网友:
16楼说的有道理,我买的杂牌的功能多,有次闲的没事儿看看里面视屏,结果什么都没录上,一怒之下,300多上了360,现在很稳定,视屏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换电池看看,不过千万别买盯盯拍E3,我买的用了一年多时间也是老是重置,咨询售后已经过保加上停产,没法 ...

好的  我记住了,绝对不买盯盯拍E3!!!

网友:
趴趴狗 我用的6年了依然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