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轨道式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拆解(二)普跃DTS1187-SDG

楼主(2021-09-26):
带大家认识这类电能表:
先拆除底下螺丝才能开壳,这种体积要小

楼主:
电压电流采样,模数处理IC,芯片开关电源提供12∨直接

楼主:
开关电源芯片用的是PT4115

楼主:
显示计算电路板,板上三端稳压将12V降压成3.3V,供主芯片用电

楼主:
这个电表的开关电源芯片是LNK304PN,前面说错了,把应急灯部分搞上来了

楼主:
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图

网友:
居然是互感器的,我以为体积这么小会搞康铜丝检流呢

网友A:
好小巧啊改个功率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巧啊改个功率计不错

请问相关资料在哪里?

楼主:
这种电表确实小,在三相四线表中,算最小的了,如果能改功率表,那才叫好

楼主:
可通过触摸查看三路电压和三路电流及总电量,无485通信接口,改功率的难度有点大

楼主:
发现表上有个两线接口,但经分析,应该是脉冲信号输出,是通过光耦来输出脉冲的

楼主:
用的瑞萨单片机,怎么改啊

网友:
我现在都不买这种了。
淘宝上现在有一种交流功率计计,可以用串口读取数据。 电压电流功率电量 都有。
然后用一片ESP8266读取后发到自己的服务器上,就可以记录历史数据,画曲线图。

只不过是单相一个通道就要30元。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三相电用的,买了三个这个模块,用一个单片机,开3个串口,去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压电流采样,模数处理IC,芯片开关电源提供12∨直接

【RN8302B用户手册_v3.0(低成本).pdf】https://4nijd8.smartapps.cn/pages/detail/etail?aid=103368748&senddate=20170430&oauthType=search&_swebfr=1&hostname=bdl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