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1低音炮主板大家帮忙看看这个Z1元件是啥

楼主(2021-09-26):
元件上面印的也是Z1这个板子有点老,输入电压220V频率50HZ输出电压15V*2,之前好好的突然半夜低音炮电流声响起吓死人了!现在不知道元件具体改换什么型号的合适.大神们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Z1是稳压二级管

网友:
电流声一般是电源的滤波电容挂了

网友A:
看过去Z1.Z2位置都有烧的痕迹。。。

网友:
应该是运放的+-电源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B:
铜箔面没看到,不太好说。但估计是前级运放4558的正负供电电源稳压二极管。

网友:
Z开通应该是Zener管 如果是给运放供电的 感觉可以改成78/79系列 供电质量更好

网友:
应该是12V0.5W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去Z1.Z2位置都有烧的痕迹。。。

就是这个烧了里面都冒好大的烟了

楼主:
背板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箔面没看到,不太好说。但估计是前级运放4558的正负供电电源稳压二极管。 ...

你帮我看看我之前换过那两个最大的电容也没电流声了就是音响里面冒青烟了

网友:
查查类似的2.1功放电路,在进行实际电路分析。1n4148或者是稳压管

网友:
很明显是运放正负15V供电稳压管,可以用7815和7915换了

网友:
Z,标注,平时是指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帮我看看我之前换过那两个最大的电容也没电流声了就是音响里面冒青烟了 ...

稳压二极管坏了,电压升高,烧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帮我看看我之前换过那两个最大的电容也没电流声了就是音响里面冒青烟了 ...

是运放的供电正负稳压管。现在的市电电压大都偏高了,Z1 Z2可以各用一个3W的 12-15V稳压管替换。(从照片看,原机的应该是1W的,但板子烧的这么黑,稳压管压力蛮大的,注意选择稳压管的电压最高不要超过15V)
也可以各用二个 1W的 6-7V的稳压管串联后代替一个(就是共需要4个来代换)。
另外二个供电电阻 R50  R51 ,如果可能阻值适当换大一点,以减小稳压管压力。原来的稳压管压力太大。
最好的办法是 前面网友说的,用7812  7912 三端稳压块来代换,用三端稳压块的话,R50  R51 可以减小或短接,维持原样,应该也可以。改三端块可能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运放的供电正负稳压管。现在的市电电压大都偏高了,Z1 Z2可以各用一个3W的 12-15V稳压管替换。(从照片看 ...

感谢大神们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运放的供电正负稳压管。现在的市电电压大都偏高了,Z1 Z2可以各用一个3W的 12-15V稳压管替换。(从照片看 ...

大神我照你说的把Z1和Z2分别换成了各一个3W15V的稳压二极管,接好上电音频放大器TAD2030A又把板子上面那颗单独的给击穿了,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照你说的把Z1和Z2分别换成了各一个3W15V的稳压二极管,接好上电音频放大器TAD2030A又把板子上面那 ...

"又把板子上面那颗单独的给击穿了"  单独的?哪一个元件?编号是什么?是上面的IC1  TDA2030A? 那这个2030坏,和稳压管Z1 Z2 无关。交流声大,冒烟应该是2030本身坏了,你有没有换过2030? 还有通电时,要装好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把板子上面那颗单独的给击穿了"  单独的?哪一个元件?编号是什么?是上面的IC1  TDA2030A? 那这个203 ...

TAD2030之前就击穿了开始没发现,我准备换一下,击穿了一颗是换一颗还是三颗全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