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装个电瓶车充电定时器,几个小时后停

楼主(2021-09-26):
(图片)

楼主:
家里装按钮太难看,用开关改,普通开关加个弹簧,弹簧电池座上拆

楼主:
烙铁用的是白菜白光,接12伏电池刚好,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都喜欢用24伏?我12伏刚好,需要焊接功率大的,就用铅酸电池,有13伏左右了

网友:
没看懂,我一直用十几块的定时器,插头插着。

网友:
豆腐盘成肉价钱

网友:
我也买了个倒计时的定时器给电瓶车充电用的。

网友:
某宝定时器也就那么十多元

网友:
有什么用,前几天刚一个北京的,没在充电就放在那都爆炸!关键还是看电池!反正我只敢用铁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其实,网上有很多针对电瓶车充电定时器,一般10多元。但这类定时器质量大多不行。定时板上元件质量很次,插排的铜皮材料也很差,总之,寿命不会长。我觉得围绕电瓶车充电器本身进行改装是个不错的选择。主要2点: 一是进行浮充(涓流充电)后约1小时左右自动切断交流供电;二是万一电池有问题了,连续10分钟左右电压不上升时自动切断交流供电。

网友(2025-02-12):
这个不怎么样

网友:
没看懂,不明白怎么个延时控制法。

网友:
盒子里是什么电路,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