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coReco电动滑板车码表拆解与维修求助

楼主(2021-09-26):
150元淘了一辆电动滑板车,EcoReco品牌(国内好像叫patgear贝其尔),码表有问题,故障为按开机键只能关屏,油门控制依然有效,而且关屏之后再按一下 屏幕也不亮,只能拔掉电池重新上电,就是不能正常关机开机,这款码表主控芯片STM8S003F3P6,电池电量显示部分应该是i2c协议(电池保护板有SDA,SCL两条线接码表显示电量)拆解图如下,望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故障  是否有修复的可能,主要是这款表不好配。

再次感谢!

网友A:
二颗按钮用WD40喷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颗按钮用WD40喷一下试试。

应该按键不是接触不良,已经测量,而且故障是只能关  不能开!

网友B:
维修者的通病,我之前也有过,很多时候是折腾了很久,最后花了时间和精力没有结果。所以我现在对于没有把握的东西,基本上是寻找替代品,网上买一个功能差不多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者的通病,我之前也有过,很多时候是折腾了很久,最后花了时间和精力没有结果。所以我现在对于没有把握 ...

说的没错,主要是控制部分基本可以通用,电量显示部分可能不太好弄!普通的码表电量显示应该是根据电压显示的。能修好最好了,修不好就买个换上,现在也可以骑,就是不能关机,息屏后不能看电池电量,其他没问题!反正也不经常骑!

网友C:
大概抄下电路图 或分析下辅助供电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抄下电路图 或分析下辅助供电结构

技术不到家,抄不了

楼主:
我打算退而求其次,把码表供电单独接个开关出来,直接给码表断电,重新上电时还可以看看电池剩余电量!

网友D:
电源按键是不是长按开机的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按键是不是长按开机的啊?试试看?

试过了,并不是长按

网友E:
看下芯片有没有加密,能读出固件换个单片机烧录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芯片有没有加密,能读出固件换个单片机烧录进去

单片机故障?能关不能开  我都怀疑是程序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