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实达 STAR TC-9050X2M 有大神知道这种DVI接口吗?

楼主(2021-09-26):
被你们大家这一说还真是,空的四针应该就是为了支持VGA的(不过这板子自带VGA接口,所以意义并不大),其实我主要是想问问有没有类似的HDMI板子,可以通过杜邦线直连,不过我网上找了找,好像没有类似的成品出售,自己DIY的话感觉还不如去买个DVI转HDMI的转接头,话说大家有见过类似的成品HDMI转接板吗?

原文:
27针的接口,板子上标的是JDVI接口,但看了下排线,27针只用了其中23针(连接的DVI板单纯就是块板子),空的4针莫非是为了兼容HDMI或DP的?有大神见过这种接口吗?网上搜了一圈都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

网友:
空的pin是为了兼容模拟信号吧 我记得DVI是有模拟+数字 或纯数字的

网友:
缺的是支持VGA的吧

网友:
空的四针是模拟信号,第五帧是模拟信号的地线,你这个是走的纯TMDS信号,也就是双通DVI-I,恭喜楼主这个机器能上到4K分辨率

网友:
板子上不是写了dvi-d,这个是纯数字的少的四pin是兼容模拟的

网友:
是的是有24+1或者24+5。

网友:
这种自己做一个也不难,不过外面套个DVI转HDMI不更简单一点。
DVI-D本来就没有那4PIN的。

网友(2022-09-02):
我的STAL STAR TC-9030X2L9D上有JDVI的排针,但是只有24针,想在tb上买个转接的,没得卖,自己DIY又没有排针引脚定义图,悲哀

网友:
我感觉我缺的就是QD96这个板子,tb没得卖

网友:
买转接头吧,这种接口板都是定制的。dvi转hdmi没什么东西,就是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