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note4旧手机改无电池供电,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2021-09-26):
手上有一个三星note4手机,电池已经不行了,想改成不要电池,直接插充电器供电的。
想请问大神们一下,把电池板上的保护板直接拆下来连接安卓数据线,这样是否可行?

可换电池的note4

可换电池的note4

网友:
不可行 电池3.7v充电器5v

网友A:
3V左右的电源适配器就可以当电池用了,我试过。

网友:
最好电流大点的头子后面并个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左右的电源适配器就可以当电池用了,我试过。

有电池用电量检测的手机可能就不行

网友:
手机充电器电源5伏,直接连在手机容易击穿烧电路,要买5伏输入降压板,转成4到3伏给手机电池触点。有些手机电池触点带检测,需要接保护板。有些保护板有最大容量设定,用到一定时间会断电。最好留着手机电池保护板,电池端焊点接法拉电容,手机充电口插5伏电源。

楼主:
请问楼上各位大大,有靠谱的降压板推荐吗?感觉某宝上的不靠谱。。。

网友B:
这这个电源肯定是不行,用我这种才可以,你不需要这么多,两个并联完全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这个电源肯定是不行,用我这种才可以,你不需要这么多,两个并联完全够你用了。

...

这个看着好复杂。。。

网友B:
看好输出参数和电源的型号,只要你不买错,一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好输出参数和电源的型号,只要你不买错,一定可以

大大这个哪里有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这个哪里有卖?

山货宝搜索尼LM5,记得这个5后边啥都不能有,只要有字母的都不如这个做工好,即使LM5A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这个电源肯定是不行,用我这种才可以,你不需要这么多,两个并联完全够你用了。

...

最后一图6个并联?用作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图6个并联?用作什么

天,居然数数都有数错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居然数数都有数错了的

:titter:12个,电流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货宝搜索尼LM5,记得这个5后边啥都不能有,只要有字母的都不如这个做工好,即使LM5A都不行 ...

好的,谢谢大大,我找找看

网友:
用来充12串锂电吧。这个不应该是12个并联使用。

网友D:
接一个充电宝的板子就可以了,5V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一个充电宝的板子就可以了,5V降压

感觉这个思路很不错的准备尝试一下

网友:
改造意义不大,用旧电池一直插电,不会多耗多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