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苹果 iPhone 13 无法使用 Apple Watch 解锁,提示“无法通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1-09-26):
随着 9 月 24 日 iPhone 13 系列的发售,很多人已经在第一时间拿到了新设备,但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些小 Bug。众多用户反馈在 iPhone 13 系列上无法开启“使用 Apple Watch 解锁” 功能,并会显示 “无法与 Apple Watch 通信”的弹窗。在目前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该功能的缺失致使在要求佩戴口罩的公共场合需要频繁手动输入密码,给使用造成很大的不便。

网友A:
解决方法在那里,标题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在那里,标题当

解决方法
据 Apple 支持高级技术顾问回应,解决该问题仅重置 Apple Watch 可能帮助不大,而是需要重置 iPhone 并与 Apple Watch 重新配对才能解决该问题。以下为IT之家家友列出详细的操作方法:
1. 备份 Apple Watch,即直接取消配对并抹掉 Apple Watch(参阅官方 Apple 支持文章备份您的 Apple Watch ——Apple 支持)
Apple Watch 数据会备份到配对的 iPhone 上。只要 iPhone 和 Apple Watch 彼此靠近,这个过程就会自动完成,因此无需进行任何操作即可备份您的手表。当取消 Apple Watch 与 iPhone 的配对时,手表将完整备份到 iPhone 上,以确保存储最新的数据。当需要恢复 Apple Watch 时或当您设置新 Apple Watch 时,可以使用在 iPhone 上备份的 Apple Watch 数据。
2. 备份 iPhone(操作方法参阅官方 Apple 支持文章:如何备份您的 iPhone、iPad 和 iPod touch ——Apple 支持)
在 Windows PC 上,打开 iTunes,并使用 USB 连接线将您的设备连接到电脑。如果系统提示您输入设备密码或 “信任此电脑”,请按屏幕上显示的步骤操作。在 iTunes 中选择您的设备,点按 “摘要”。如果要存储您的设备或 Apple Watch 上的 “健康” 和 “健身记录” 数据,您需要对备份进行加密。选中 “加密本地备份” 复选框,然后创建一个容易记住的密码。将密码写下来妥善保管,因为没有这个密码将无法恢复 iTunes 备份。点按 “立即备份”。备份过程结束后,您可以查看备份是不是已成功完成。
3. 在 iPhone 上抹掉所有内容和设置或直接使用 iTunes 恢复 iPhone(操作方法参阅 Apple 支持文章:如何抹掉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上的内容 ——Apple 支持)
轻点 “设置”>“通用”>“还原”,然后,轻点 “抹掉所有内容和设置”。根据提示输入您的锁屏密码或 Apple ID 密码。然后,确认您希望抹掉设备上的内容,等待设备抹掉内容。完全抹掉设备上的数据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具体取决于您的设备。
4. 恢复备份到抹掉后的 iPhone(操作方法参阅 Apple 支持文章:从电脑上的备份恢复设备 ——Apple 支持)
打开 iTunes,并使用 USB 连接线将您的设备连接到电脑。当您的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出现在访达窗口或 iTunes 中时,请选择该设备。选择 “恢复备份”,查看各个备份的日期,选择相关性最高的备份。点按 “恢复”,并等待恢复完成。如果系统提示输入加密备份的密码,请输入密码。在设备重新启动后保持设备连接并等待它与电脑同步。
5. 重新配对 Watch,可以选择恢复抹掉前的备份(操作方法参阅 Apple 支持文章:设置您的Apple Watch ——Apple 支持)
结语
待一切恢复完成后,“使用 Apple Watch 解锁”功能便可正常开启。经亲自尝试,该功能可行且有效。并且得益于 iOS 的备份机制,设备可以无损还原至备份时的状态。诸如手机文件、微信聊天记录、应用内缓存、主屏幕App 布局、甚至未读消息通知等都和备份时都是一模一样,整个过程用时不到一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官方 Apple 支持客服沟通时,对方并未明确表示是否在下次更新时会修复该 Bug。但考虑到该问题极其普遍,且官方已经收到了不少的类似案例反馈,后续发布更新修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对戴口罩时使用 Apple Watch 解锁需求强烈的可以尝试以上方法,暂时感知不强以及嫌麻烦的朋友们可以静待后续系统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