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锂电池组充电和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1-09-26):
如题,以前的笔记本电脑用锂电池,都是串联充电的,需要匹配内阻,内阻差异大坏的快。
现在的笔记本、电动车的锂电池,都有平衡充电功能了,那还需要匹配内阻吗?平衡充电了相当于各充各的了,是不是不会互相影响了?
如果不需要匹配内阻了,那有平衡充电功能的电池组里面有一两节电芯损坏,是不是随便换一个差不多规格的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不行,一起放电,各充各的。

网友:
最好要性能差不多,一般平衡充放电保护板平衡电流都不大,性能差异大的话平衡时间太长,而且因为性能差异大,每次充电都会进行不必要的平衡

网友A:
4段还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电池绝对都要匹配内阻。差异越小越好。平衡充只是尽量缓解不平衡。让电池组寿命尽量延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段还问这样的问题

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绝对都要匹配内阻。差异越小越好。平衡充只是尽量缓解不平衡。让电池组寿命尽量延长一些。 ...

比如说,以前串充寿命只有两年,有了平衡充,不匹配五年,匹配六年,我就觉得没必要匹配了,五年的电子产品也该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以前串充寿命只有两年,有了平衡充,不匹配五年,匹配六年,我就觉得没必要匹配了,五年的电子产 ...

看电池质量,好的电池能多用5年以上。

网友C:
实际情况是目前只有航模电池才会用平衡充,电动车这种高串数的都不会用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情况是目前只有航模电池才会用平衡充,电动车这种高串数的都不会用平衡充 ...

全市场都一台平衡充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市场都一台平衡充都没有吗?

商业化的产品,一台都没有
我们公司做锂电池的,我还没见到过

网友(2021-10-26):
平衡充也不会非常的平衡的。我玩航模用的电池。3S用一段时间后电池就会有零点几V的不平衡了。用平衡充会各充各的会平衡很久之后就是4.20-4.18-4.19这样了。少的那个电池最快没电报警,之后你充电又是平衡很久。用久了这个电池就会坏掉要拆整组电池一个一个来检查。所以做电池组都是要分容分阻可能的避免有不良电芯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