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轨道筒灯如何改成大手电筒

楼主(2021-09-26):
有个试用的筒灯,到手以后感觉手感很好,想改成大手电筒,请教各位这个筒灯的电路应该如何改?
想使用18650电源,电源和LED灯珠之间要用什么驱动?

网友:
这灯珠估计电压比较高了吧,要改电池估计得改灯珠吧

网友:
手电好像不用这个色温的吧

网友A:
先测试一下LED工作电压是多少V?

网友B:
先看能装多少节电池
如果是18650 能装5节的话
需要至少2安的充电板
带电量显示的话找个充电宝改进去比较省事

这个cob在27v以下 直接买个 sx1308 升压板 2a  3v以上升压到27v左右的 几块钱
调好电压就能锁定电流了,还间接带了低压保护了
最后加个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一下LED工作电压是多少V?

工作电压80V ,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能装多少节电池
如果是18650 能装5节的话
需要至少2安的充电板

工作电压80V,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电源是个问题。

网友:
曾经得到过这玩意,灯板直上220,板上就一个桥,电阻电容都没一个。

网友:
这个似乎够长但有条缝,我的够粗短了点。用L2以上功率芯子加透镜或者深罩

网友:
3000色温太低了。黄光

网友:
宝上搜 升压板/升压led驱动 电池用12V的

网友:
前年用筒灯改了一个移动工作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能装多少节电池
如果是18650 能装5节的话
需要至少2安的充电板

想多了,SX1308内部MOS最大4A,27V*2A=54W,1308的小身板根本出不了这么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