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I3 10100+H410M和H470M纯UEFI+GPT/MBR改装Win7 x64心得

楼主(2021-09-26):
先上图:
注:H410M UEFI+GPT装完Win7搬走了,以H470M UEFI+MBR装Win7来演示,不同之处会有说明,因测试次数过多,可能图片与实际略有出入,但操作方式并无不妥

准备工作:
1.U盘或者其它方式能启动的PE
2.Win7 x64系统映像
3.USB3.0、3.1、NVME补丁及磁盘控制器驱动等导入工具
4.解决新平台Win7卡LOGO(四叶草)的工具或者方案

第一步(未配图,自行研究):
开机进UEFI,关闭安全启动(Secure Boot-> Disabled),部分主板还需要将操作系统设置为Other

第二步:
进PE重新分区并将硬盘改成MBR(MSR、ESP分区可删除),然后使用WinNTsetup将系统映像恢复到系统盘,注意引导驱动器和安装位置为同一分区,同时需要设置更新引导为UEFI,如图:

如果是UEFI+GPT,必需保留MSR和ESP分区,同时请注意应该将ESP分区设置为引导驱动器,如图:

注:WinNTsetup会修复ESP无文件或者文件不全等问题,我用旧版本CGI还原映像后开机无法启动

第二步:
在PE下离线导入USB3.0、3.1、NVME补丁及磁盘控制器等驱动,示例:

注:如果系统安装完发现USB键盘鼠标没用再进PE注入驱动好像是无效的,我测试后发现只有在恢复系统映像完之后马上注入驱动再重启让win7开始安装才可以

第三步:
使用新平台Win7卡LOGO(四叶草)解决工具或方案,否则开机后将卡LOGO,如图:

我使用的解决方案“【开源】解决纯UEFI下安装win7X64卡logo四叶草代码”,可能参考的Github项目“UEFIseven”

第四步:
重启,发现系统正常安装中,示例:

第五步:
安装完毕后进桌面,可以看到目前是MBR分区和UEFI引导,至此安装Win7 x64初步成功,如图:

注意:
1.此演示中I-219V网卡是H410M那张主板的,如果出现进Win7后打不上I-219V驱动,你需要参考我上一篇博文“刷固件解决高版本Intel I219-V网卡在Win7下装不上驱动用不了的问题”
2.我仅测试过两台机器,可能有不完善甚至失误之处,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新平台机器,请知悉!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买新电脑都没有折腾的欲望了

网友:
先学习下,感觉还是win7好用些。

网友A:
win7是真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B:
搞不懂,新硬件用新软件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新硬件用新软件不好吗?

很多地方必须用老软件,比如ZF部门之类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n7是真没必要折腾了

如果你开店开厂要开票的你会巴不得用回XP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开店开厂要开票的你会巴不得用回XP的

刚开始用10是不友好,有些不兼容的软件是有虚拟机完成的,但现在发现好多在10里都可以用了

网友C:
其他都简单,主要的问题是有的机器,特别是笔记本和品牌机不能关CS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开店开厂要开票的你会巴不得用回XP的

我这边买过一个针式机官网就没XP驱动,只有win7 win8 win10,当场就被逼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用10是不友好,有些不兼容的软件是有虚拟机完成的,但现在发现好多在10里都可以用了 ...

总会有点不能用的,再说真的工作地方的话也无所谓系统了,自己用的还会追求下新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买过一个针式机官网就没XP驱动,只有win7 win8 win10,当场就被逼疯了

我的扫描仪和老打印机都只有XP的驱动,总归会有兼容问题很正常

网友:
新硬件不提供win7的驱动是个问题。

网友E:
补丁和win7工具,楼主打包一下发个网盘吧,去其他网站看有的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开店开厂要开票的你会巴不得用回XP的

虚拟机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都简单,主要的问题是有的机器,特别是笔记本和品牌机不能关CSM!

H410M那台根本没CSM选项,H470M那台有CSM但我没开启,都是纯UEFI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丁和win7工具,楼主打包一下发个网盘吧,去其他网站看有的下载不了 ...
内置三个方案,如三方案都不行那就没办法了 另外修复后将仅支持win7X64的引导,不能再引导win10,所以想安装7+10多系统的用户可以放弃了
下载地址:https://wwa.lanzoui.com/i4baeujrkkb

试试这个,那位大牛昨天刚更新...

网友F:
卡Win7 Logo不是真的卡,就是int10h的问题,以及显卡没有For Win7的UEFI驱动,不显示而已,用远程桌面可以连进去。所以这个问题看显卡,A卡100%失败(网上0成功案例和自己经历),N卡和I卡看运气,和主板BIOS有关,就算同芯片组不同品牌结果不同

另CSM有些主板对核显是起不了作用的,开机会提示核显没有For CSM的BIOS,自动重启切回UEFI,这是这个帖子的动机之一,虽然可以用古董卡开CSM进Win7,成本也就2、30块。

网友:
学习下,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卡Win7 Logo不是真的卡,就是int10h的问题,以及显卡没有For Win7的UEFI驱动,不显示而已,用远程桌面可以 ...

感谢分享经验,A卡新鸡暂时没玩过,如果不是这次公司配的新鸡,可能我都不会去搜索研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