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 480G 开卡可以成功但是一跑圈 几个G 以后就会卡死

楼主(2021-09-26):
开卡工具试 了 8个 量产吧 里有的掏钱下来 也 搜不到 ID  2c b4 78 32 aa 05 00   但是查询材料号好像和 2c b4 78 32 aa 04 00 ID 通用 然后用  0206  和 0208 都可以开过去卡
0206 不报错 直接PASS   0208 0422报错 但是也可以开过去  容量是自动 然后发现变成 420G   然后用跑圈软件 跑个大概 7G 左右自动卡死
芯片是 2个 4CE 858 和一个 2CE 856芯片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还是不支持 望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业余猜测,里面还有坏块,没有屏蔽掉

网友A:
换2258XT吧 也许还能抢救一下 固件优化的OK

网友B:
如果平时多关注点论坛就知道,这种带方块的镁光颗粒就是报废品,NW853什么的,基本上是彻底报废的那种,根本没法用,翻车的人不计其数,58XT开卡CE都是显示XXXX,
带编织袋的镁光颗粒都没有这么惨,说个简单点的,你直接问论坛的大佬范范,他翻车了多少这种颗粒,问他心里影音有多大,谁问他,他就想KO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平时多关注点论坛就知道,这种带方块的镁光颗粒就是报废品,NW853什么的,基本上是彻底报废的那种,根 ...

开卡都开不满 主要是想 知道 什么原因  是 开卡工具不行 还是  颗粒坏掉了 这不是也是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2258XT吧 也许还能抢救一下 固件优化的OK

你是说 把芯片搬到 2258XT 主控板子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 把芯片搬到 2258XT 主控板子上吗

对 换2258XT主控板试试

网友C:
颗粒品质堪忧,跑个RDT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品质堪忧,跑个RDT看看吧

大神 我感觉开卡软件是不是 支持的不好 都是 用的 别的ID 的 参数开的 你如果有工具和固件  我M币 买也行  感觉我的技术 和工具太欠缺了 跑RDT 我也不会不知道这么设置啊 能指点一下 吗

网友(2022-04-03):
引用 网友B:
如果平时多关注点论坛就知道,这种带方块的镁光颗粒就是报废品,NW853什么的,基本上是彻底报废的那种,根 ...

精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