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让智能电视害死了!自动升级,开机广告,信源切换....

楼主(2021-09-26):
上次电视坏了,想换,找了很久没找到非智能的,被逼无奈买了一个智能的。主要苦恼:每次开机播放半天广告才能进入主画面,约20s。前边有朋友说可以取消,结果最终没找到如何取消。前些日子,电视机老是提醒升级,三个选项:同意、检查、稍后(都是英文),点稍后略过。可是不知为什么,过了也就不到二十天,还是自动升级了,
升级后的电视,麻烦来了。
我采用联通公司光缆上网、看电视,也就是说看电视必须通过联通机顶盒,输出HDMI。电视机仅仅当作HDMI播放器。

以往:广告后,直接进入HDMI播放画面,也就是开机完后可以直接看电视了。
现在:每次开机,必定进入的是主页,如图:

往下拖半天,才能找到节目源HDMI

想找到设置看看能不能设为开机进HDMI,

进入设置

进入系统

看看设置有没有

看来自己还是不会,没找到开机固定在节目源HDMI的办法。
熟悉的朋友说说应该怎么设?

楼主:
那个screensaver time应该是屏幕保护时间吧,电视如何保护? 3分钟后又会怎样?

网友A:
进工厂模式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screensaver time应该是屏幕保护时间吧,电视如何保护? 3分钟后又会怎样? ...

关闭背光呗,再彻底点关闭显示

网友B:
遥控上没有信源选择的吗?打电话给厂家让人来给你弄啊,不是遥控上都有电话的嘛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的电视也要说说呀。

网友:
论坛带刀者手里买了个英文版智能电视,不是安卓系统,虽说有些山味,但毫无你说的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上没有信源选择的吗?打电话给厂家让人来给你弄啊,不是遥控上都有电话的嘛 ...

我挨个试过,应该没有。就是长虹。
打电话?多数都很难打进去。岳父的电视碰到过。打进去,都给转到当地代理点,最后告诉你,大意就是:智能电视就是要智能选择,现在已经普遍有文化了,还想把智能电视设成傻瓜电视?

也许当地的代理并不懂,可是就是难以找到解决的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工厂模式试试

哪个选项是工厂模式?

网友C:
试试关闭最后那张照片里的auto on the TV试试,那应该是自动进入收看电视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关闭最后那张照片里的auto on the TV试试

谢谢,重新试试

网友:
现在的市场确实无视消费者的权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关闭最后那张照片里的auto on the TV试试,那应该是自动进入收看电视模式 ...

不行,不管用

网友:
这些垃圾,我买的小米也有开机广告,我直接断网不连WIFI,开机有信号能自动连接HDMI。

网友:
智能化就是傻瓜化,厂商就是希望用户变成傻瓜,然后傻傻的交钱!

网友:
电视买回来别联网,折腾机顶盒就行了

网友:
在苏宁易购买了个龙云电视,虽说是智能电视,还真没有广告,不过现在估计都找不到厂家了。

网友:
啥牌子那个型号,发出来给坛友避雷

网友:
不折腾就买带刀者的liunx电视,照样用,配置还够

网友:
看各人的水平了,我的长虹电视机不给安装外部的app,照样破解安装了包括电视家在内的一波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