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找到能入的JMS578盒子了!2.5的那种附提取固件(虽然是纸壳盒子……)

楼主(2021-09-26):
前几天老哥@enlike 找到了个JMS578的盒子,硕力泰旗舰店单价20.9包邮,今天刚到手,好家伙还真是JMS578的,上机发现固件没加入OEM信息,一会我去弄一下。
买这个盒子的时候注意要买个保护袋,我拆开看了一下里面其实跟之前我找到的那个12.9的盒子是完全一样的,连板子边缘都一样,区别是老的那个是USB2而且是夹盖,这个是推盖,质量说实话一般,贵在芯片是JMS578啊!
仔细看了一下,焊点很精致,不算饱满,不过看着很牢固,外壳有点缩水但是还属于可以接受的水平,不介意的可以考虑入了~

感谢老哥@enlike 让我重新找到了希望~

P.S.最下面提供该盒子提取出来的固件,版本号108.01.00.01,应该是目前最新,有需要的可以下回去试试,之前听说有些版本固件装SSD可能会抽风,我这边测试正常

网友A:
不懂就问,这种芯片的移动硬盘盒有什么特点吗,我是只要是盒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这种芯片的移动硬盘盒有什么特点吗,我是只要是盒子就行……

这玩意带宽老大了,而且稳定性牛的一批,我有几个硬盘套在JMS578盒子里用了三年没坏,24小时挂机下载、读写的那种,因为我有时候会买原盘自压,你就想象一下数据量有多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带宽老大了,而且稳定性牛的一批,我有几个硬盘套在JMS578盒子里用了三年没坏,24小时挂机下载、读 ...

那得屯两个

楼主:
现在版式缩小到只有黑色一款了,估计马上断货,出手要快

网友B:
 哈哈,我已经屯了2个了。最近买了一堆硬盘盒,只有这个是JMS578的,估计也是存货,卖完就没了。

网友C:
话说没有OEM信息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已经屯了2个了。最近买了一堆硬盘盒,只有这个是JMS578的,估计也是存货,卖完就没了。 ...

可能性很高,我才买完第三天去看的时候配色只有黑色一款了,估计还得继续找下一家,很奇怪这个论坛U盘的板子有人打板但是没人打USB硬盘盒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没有OEM信息会有什么影响

一些OEM盒子会有自己的盒子专用的工具,当年SSK就有自己的一键拷贝(OTC)功能,在其他同芯片盒子上无法触发,如果改成一样的OEM信息就可以直接搬运,估计那些软件就是直接认的Vendor

网友D(2021-11-12):
引用 楼主:
一些OEM盒子会有自己的盒子专用的工具,当年SSK就有自己的一键拷贝(OTC)功能,在其他同芯片盒子上无法触 ...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啊!

看了板子做工不错,就是盒子有点缩水,不过我是冲着芯片去的所以也无所谓了= =

网友E:
我没看完也没仔细想……
如果是经常性复制文件,可以自己打一个批处理放在桌面,准备好硬件后直接双击它,复制工作就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看完也没仔细想……
如果是经常性复制文件,可以自己打一个批处理放在桌面,准备好硬件后直接双击它, ...

也不是只为了拷贝文件,一些OEM自己开发了对应的工具,你想用的时候只要修改VID和PID就可以无伤模拟,简直就是白送的功能,何况批处理的话有同步文件版本确认的问题,也没办法选择性同步,那些工具则可以按照预设模板一键复制,多方便啊
还有JMS578其实是支持加密分区的,只要软件和PID/VID对上了就可以启用,这个很多人都没发现

网友:
578 和1153 都是经典,不过呢 1153的兼容性还是弱一此
570 是接硬盘或者ssd 都很好的发挥

网友F(2023-10-05):
楼主你好,请教怎么提取原始固件,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G:
就这个盒子,算不算“拖拉机的外观,法拉利的发动机”?
刚才拆开我刚花了三十多软妹币买的飚王HE-V530看了一下,这么漂亮的盒子,居然用的是ns1068x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这个盒子,算不算“拖拉机的外观,法拉利的发动机”?
刚才拆开我刚花了三十多软妹币买的飚王HE-V530看了 ...

内行看芯片,外行看照片,我也是最近几年突然发现杂牌JMS578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请教怎么提取原始固件,需要什么软件

Jmicron FW Update Tool可以提取,我放这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micron FW Update Tool可以提取,我放这里了

多谢分享已经成功提取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