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三)---南京远驱CN72240控制器拆解+装车实测

楼主(2021-09-27):
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一)拆解加速软绵绵的原装控制器

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二)---遥控器改装防水(番外篇)
~~~~~~~~~~~~~~~~~~~~~~~~~~~~~~~~~

第一篇末尾图片里面的控制器

南京远驱CN72240控制器 小牛专用款

跟原装控制器的插座是一样的

散热片很厚实

有一个螺丝孔涂了红胶
这个已经被我拧过了
保修无了但并没有完全无了

接线柱防水胶圈

开盖!

最显眼的就是这个蓝牙模块

瑞昱8752蓝牙4.2模块

这底下还夹着个芯片,盲猜是单片机

插座防水还行吧

100v470微法电容X6
这个电容有利于防止电机运行产生的电压波纹使单片机死机

蜂鸣器
开机自检滴一声
保存设置也滴一声
用来报故障码的

电机W相和V相有电流互感器

控制板和mos管板2块独立的线路板之间的连接

是个控制器都有的5v稳压管

宇力U3116S MOS管驱动芯片
参数和典型电路如下图

拆下线路板上的4颗螺丝
螺丝上的导热硅脂沾我一手

分开2块线路板

空空如也的背面,4处螺丝用于导电

下层场效应管板

E10N140
百度和半导小芯均查不到该型号的场效应管
控制器的结构挺有意思的
~~~~~~~~~~~~~~~~~~~~~~~~~~~~~~~
接下来是上车实测

拆下坐桶的螺丝

具体过程看这位坛友的帖子
小牛M2更换控制器3档提速到50km

安装上去了
有一点要注意一下,拧螺丝需要用到车上安装位置靠坐桶的螺丝孔,以及控制器接线端子这边的螺丝孔,只能固定2颗螺丝,不然坐桶装不进去。
还有原控制器的螺丝不能直接用,远驱240的散热片比较厚,导致原装螺丝偏短,直接用可能会导致螺丝孔滑牙

刚安装就出了一堆bug:cry:
无规律高频率报190故障(控制器通讯故障)
过了3天自己好了,再也不报故障了,莫名其妙

空转96km/h
APP显示的也不知道准不准。。。

那天20几公里就用了50%的电

改控制器后另外一个bug通病
乱弹倾倒提醒
5分钟弹一次,没装电池的话中控电池飞速消耗

我自己调的参数
没改线路和电池线电流最高只能35A
相电流一般是线电流的3-4倍
刹车回馈电流8a感觉有点小,但是开大了似乎低电量急刹车会断电。。。
功能参数参考我的设置
加速灵敏度128比较爽
PID参数,共振厉害可以稍微调小LM值
弱磁响应,7关闭弱磁,0深度弱磁

电动车上所谓弱磁提速就是提前换相,抵消部分的感应电动势来提升转速。副作用就是扭矩降低,电流增大,发热量激增,效率降低。长时间让电机超负荷运行会因为温度过高导致铷磁铁退磁或者甚至烧毁线圈。

南京远驱控制器控制参数的调整说明

正常行驶油门拧到底时速能到62km/h
被最高线电流限制了
这个速度感觉就像刮台风的时候在楼顶吹风一样。。MQI2新国标电动车差不多55kg的车重开太快也不安全

总结一下,远驱240是大多数智能控制器里面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一款。改远驱240最好把平叉,电池,电机都换了以及升级刹车系统和加固车架,不然62km/h的速度继航拉胯又不安全。
想改远驱240就要做好bug满天飞的心理准备

下期预告:再换一个控制器+安装仪表解码器

网友(2024-11-01):
看上去比普通的好不少

网友:
小牛这个控想改功率直接改底下MOS板就行了,很方便

网友(2024-01-29):
我的天 这BUG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2023-08-20):
有点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不是不太行呀!

原厂电池,放流最高只能40a

网友:
骑车时关注不了许多

网友A:
电池是不是不太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母线的电流是怎么测出来的。。。
也搞不懂为啥电流只测两条相线

母线有霍尔传感器

网友(2022-09-01):
我的72240没有蓝牙模块,难道是假的?

网友(2022-07-29):
M2换控制器后,报倾倒的错最后如何解决?

网友:
不错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2022-06-25):
看控制器不错

网友:
很好,学习了,顶上去

网友(2022-05-19):
华而不实,骑车时关注不了许多。

网友:
妥妥的摩托车。

网友:
看起来比小牛原装的控制器功率大多了

网友:
现在电动车电机不管多大都标400W,原因大家都懂的

网友:
好复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