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笔记本主板元器件针脚脱落会是摔过导致的嘛

楼主(2021-09-27):
笔记本从一米高度掉过,外表出现损坏,但机器正常开机能用。最近机器温度过高,经常自动关机,本身机器还在保修期内,然后厂家售后拆开,看了主板,发现里面有个元器件针脚出现脱落,6个针脚,有5个脚和主板断开,只有一个针脚还吊着。厂家售后一看机器是摔过,然后主板这里又有问题,就判定为人为意外损坏,不保修。
笔记本外壳是铝合金

网友A:
只是摔脱焊了,再焊回去就是了。。

网友B:
不保修可以帮忙修好呗 一般只收零件钱

网友C:
会,电子产品重摔掉件虚焊很常见

网友:
会的,脱焊一般是摔的

网友:
摔坏的芯片图片发来看看。

网友:
自己焊回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保修可以帮忙修好呗 一般只收零件钱

谢谢解答,确认这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摔脱焊了,再焊回去就是了。。

谢谢解答,确认这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电子产品重摔掉件虚焊很常见

谢谢解答,确认这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