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成功开卡好的SSD跑分不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9-27):
成功开卡好的SSD跑分不高,都是400--500左右,主板是H61,
500希捷硬盘.CPU是Core i5-2320,主板也开启了AHCI
请问大师们:是不是哪里设置问题? 还是固态本身问题? 固态都是些SM2246 2258之类的主控

网友:
SATA2的接口你差SATA3的SSD肯定跑不出来啊,H61毕竟古董了,最低B85吧现在,就这也是2014年,也就是整整七年前的东西了……

网友:
就算有SATA3扩展卡也跑不到那个速度,原生PCI-E是2.0的,单通道500MB/S,但是刨去消耗和扩展卡内封包转发效率,SATA3.0扩展卡和附带芯片能接近400已经是极限,不大可能跑到400以上,市面上PCI-E 2.0扩展卡目前还没有哪个单接口能做到接近SATA3原生速度的,只有PCI-E 3.0 X2的JMB585和ASM1161可以做到,不过估计放在你的主板上也得下降一大截速度

网友A:
跑在sata2f协议下,检查sata口及数据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在sata2f协议下,检查sata口及数据线

h61没有sata3.0 ,跑这速度不错了

网友C:
sata2这个分数是正常的,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没有sata3.0 ,跑这速度不错了

好吧,那只能这样了

网友D:
这分数可以啦,我正在用的这个跑分才170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看到别人跑分都是1000  2000 甚至还有几万的.以为是我技术或开卡设置问题.原来是我主板不行,才影响跑分成绩.

网友E:
h61只有sata2.0,这个速度已经算很好了,我测试的最快串口SSD在S2口上也就600多一点……

网友F:
普通H61是只有SATA2接口也就这速度了 当然 精英 华擎有给H61搞出了SATA3 USB3.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H61是只有SATA2接口也就这速度了 当然 精英 华擎有给H61搞出了SATA3 USB3.0  ...

感谢大师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在sata2f协议下,检查sata口及数据线

感谢大师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h61没有sata3.0 ,跑这速度不错了

感谢大师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ta2这个分数是正常的,不用担心

感谢大师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分数可以啦,我正在用的这个跑分才170

感谢大师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h61只有sata2.0,这个速度已经算很好了,我测试的最快串口SSD在S2口上也就600多一点…… ...

感谢大师们的帮助

网友(2022-09-05):
楼主是个知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