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F616开卡主控金士顿固态,请教各位老师短接点在哪?

楼主(2021-09-27):
JMF616开卡主控

网友A:
应该就是4个孔中的其中2个,挨个试吧。

用jm20329转接卡,不短接也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4个孔中的其中2个,挨个试吧。

用jm20329转接卡,不短接也能开。

逐个短接,没用

网友:
能认盘啊 把分区删除就可以开了

网友B:
这个盘短接点比较怪,背面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短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盘短接点比较怪,背面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短接一下

袁师傅能在实图上 标示或飞线 说明下吗?谢谢

网友:
这个提示是工具对这个闪存不支持,换工具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盘短接点比较怪,背面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短接一下

好的  谢谢大佬,谢谢。

楼主:
正确短接后,成功开卡

网友(2021-11-22):
引用 楼主:
正确短接后,成功开卡

咋弄的???那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