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平板电脑屏挂了触摸乱闪能不能不要触摸

楼主(2021-09-27):
有一台明基的平板,放那里很久不用,今天拿出来液晶屏漏液了,然后触屏乱点拿鼠标控制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抢鼠标,能不能不要他的触屏?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像是受潮了   两个方法,一是把驱动卸了 而是拆机把触摸排线拔了

网友:
把触摸拔了,然后插个鼠标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受潮了   两个方法,一是把驱动卸了 而是拆机把触摸排线拔了

没有受潮,是液晶屏漏液了
不知道触摸排线在何处

楼主:
其实我感觉把屏去掉接显示器也可以   就是没有找到排线的地方

网友B:
你都拆开了,还没找到屏幕的连接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拆开了,还没找到屏幕的连接排线?????

我只开了个后盖,没有找到排线,我感觉有可能要从屏幕下手,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开了个后盖,没有找到排线,我感觉有可能要从屏幕下手,有点麻烦

你照片下面哪两个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照片下面哪两个不是吗

拐弯的那个是电源     直的是连着一个小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拐弯的那个是电源     直的是连着一个小板

你把那个小板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那个小板拆了看看

小板在另一面,要拆掉屏幕才行,用吸盘吸了半天弄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板在另一面,要拆掉屏幕才行,用吸盘吸了半天弄不下来

电池排线先扣掉,然后把那个直的排线拔掉,再插回电池就好了

网友:
把md那个排线拆掉就是了,这个是lcd加触摸一起的。屏幕都漏液了点亮费电又看着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