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个J东买的朗科256G固态硬盘N530S240G,做工和用料还算是良心吧!没有用...

楼主(2021-09-27):
拆个J东买的朗科256G固态硬盘SSD,做工和用料还算是良心吧!没有用黑片~

用的应该是镁光的正片吧

网友A:
48*5也只有240G哪来的256: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也只有240G哪来的256

我说错啦··!是240G:cry:

网友:
58xt+3d tlc,比较廉价的方案了,不过舍得用正片,也算不错。

网友B:
良心和鬼,nw813应该是l06b,这货上的是nw837,bokb,自己重新开卡吧,开成220g吧,240g的冗余太小了,备用坏块都不太够用了

网友C:
8贴板子不错 就是5颗NW813开BOK有点操蛋还是老实点开200G用吧

网友:
靠,和我刚刚淘到的宏碁gt500a一模一样的电路板
闪存一样是nw813,查下是32g的mlc
开卡rom位有点麻烦,不是孔位,是左上角的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贴板子不错 就是5颗NW813开BOK有点操蛋还是老实点开200G用吧

这个是后打标的颗粒,镁光的颗粒不能切换模式,出厂就固定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良心和鬼,nw813应该是l06b,这货上的是nw837,bokb,自己重新开卡吧,开成220g吧,240g的冗余太小了,备用 ...

我也不会开卡,而且京东还在保,单位用的,不挂就行

网友:
更正自己之前的错误
rom短接点就是末图左端固定螺丝孔上方的两个孔位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算是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后打标的颗粒,镁光的颗粒不能切换模式,出厂就固定死了

这个版本我见过 真是正片813,但是被强行解扣了,镁光2c开头直接变89开头,软件误认为他是一个Intel芯片。。。。。至于解扣片。。。肯定拆机无疑,质量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