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现代汽车cd机没有拆下来(KIA KM20)

楼主(2021-09-27):
想拆cd机芯没有拆下来

网友:
不能接优盘啊。

网友A:
楼主拆CD机芯出来干嘛?就算能拆出来都不能单独工作的。

楼主:
需要接插头到后面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CD机芯出来干嘛?就算能拆出来都不能单独工作的。

看看内部电源走线。

网友:
不是吧,这还有拆不下的??不可能。拆开看看

网友B:
能装上的就能拆下来,拆不下来的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C:
有过这机器 音质还是很不错的 起亚老狮跑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内部电源走线。

拆掉两边侧板基本上就可以将CD模块拆出来了,不过要跟电源走线的话估计要把整个拆散了才能漏出最底下的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装上的就能拆下来,拆不下来的那是不可能的

还是拆的不够使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过这机器 音质还是很不错的 起亚老狮跑上的

听说不错,没用过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两边侧板基本上就可以将CD模块拆出来了,不过要跟电源走线的话估计要把整个拆散了才能漏出最底下的底 ...

好像不行,不是这个结构

网友:
还想看看摩比斯的做工怎么样呢,一般韩系电子产品的风格比较特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不是这个结构

机芯和旁边机壳间是通过弹簧和一个阻尼缓冲结构连接的。

网友:
需要把塑料面板拆下来,在面板后面有两颗螺丝,把顶盖拆下,CD机芯就拿下来了,有一条PFC排线与主板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