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个胜利VC890D,应该是山寨货,修复蜂鸣器

楼主(2021-09-27):
垃圾堆里捡到的,伊拉克成色,无显示,晃动当当响
拆开,保险丝断,加电有显示,看来能用。全拆了,搞卫生,外屏花了,重新diy个有机玻璃屏。
后盖 贴了一块铁皮,熔点断了,铁皮就晃来晃去,难道是起屏蔽作用,不要了。这个应该是山寨货吧?

精度还好与优利得对比
蜂鸣器不响,仔细检查,原来电路板2面不导通,换个将蜂鸣器脚根部加锡焊,问题解决。
蜂鸣器 测试,5-12v有源无源都可以

网友A:
铁皮还是要吧,有屏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皮还是要吧,有屏蔽作用~

那几个塑料卡扣全断了,那就用胶粘了
这个是 山寨货吗?

网友:
我觉得不是山寨,因为正品胜利也就是这个德性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几个塑料卡扣全断了,那就用胶粘了
这个是 山寨货吗?

查了一下你这个版本应该是宏康单片机方案的,应该是新版的,后盖屏蔽板和主板背面应该有个弹簧,你这个也没焊,自己焊一个才有用,背面上部那个最大的圆焊点再焊个弹簧~

网友:
是真的,胜利便宜的表做工就这样。

网友:
正品,为什么说假的?

网友B:
蜂鸣器过孔都取坏了(过孔还在蜂鸣器脚上面,仔细看),还通过毛

网友:
正品,为什么说假的?
价格也不算贵,没必要造假啊

网友:
拆过正品,也是这做工的,,为什么怀疑是山寨??

网友:
看做工不像山寨,山寨绝对不会加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过孔都取坏了(过孔还在蜂鸣器脚上面,仔细看),还通过毛

那个根部是裹的铜线焊锡,目的是在这边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你这个版本应该是宏康单片机方案的,应该是新版的,后盖屏蔽板和主板背面应该有个弹簧,你这个也 ...

在这里焊弹簧

网友:
我以前也捡过,不知道还真以为是山寨,但参考坛子的帖子,胜利单片机的后期的表子就是这个样子,做工一般般

网友:
这个绝对时正品,我的就这样

网友:
这个不是山寨。便宜表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是正品   和我的一样

莫非我的也是假货

网友:
这个也能捡到,楼主运气好。

网友:
传送门过来的,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