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不转是那坏了

楼主(2021-09-27):
风扇不转了  怎么判断是不是马达坏了?电机好坏怎么判断?

网友:
这风扇看起来有年头了,还没见过带保险管的。好多风扇不转都是油干卡死的

网友:
有嗡嗡声换电容,没有就查电源线-保险-开关,再没有就初步判断电机挂了。当然前提是得会用表

网友A:
先检查防倒开关,然后检查定时器。最后检查档位开关,如果这三个上面220伏都是导通的。就是电机或者启动电容问题。检查启动电容容量,检查电机线圈是否有阻值。

网友:
先用手转转叶片卡死了没有。

网友:
先机械后电气,先看电机转动灵活不?再检查保险电机线圈通断和电容是否失容

楼主:
保险丝是好的   风扇叶机械用手能轻松转动  没有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防倒开关,然后检查定时器。最后检查档位开关,如果这三个上面220伏都是导通的。就是电机或者启动电 ...

电机线圈引出3根线焊接在 拨动转速的哪3个点上 就是第一张图   阻止多少算正常?  黑表笔搭接在哪个位置

还有测阻值要不要扭哪个转速开关?是从1挡~3挡 拧一个档位测一个阻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线圈引出3根线焊接在 拨动转速的哪3个点上 就是第一张图   阻止多少算正常?  黑表笔搭接在哪个位置
...

直接在那三个焊点测,任意两个焊点之间都不应该是无穷大,如果有阻值是无穷大,说明里面线圈有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线圈引出3根线焊接在 拨动转速的哪3个点上 就是第一张图   阻止多少算正常?  黑表笔搭接在哪个位置
...

这里有个风扇电机内部原理图你参考一下,也就是电机所有引出线,任意二脚之间的阻值都不应该是无穷大,除了那三个焊点的线你还要测一下启动电容两端(图上黑蓝)的阻值正常不正常:

网友:
根据上面的图,万用表一个表笔接电机黑线,另一个表笔分别去测其他线,都通的话电机应该就没有问题

网友C:
不插电,用手拧电机轴,轻快好拧的为好;转不动就得加油清洗主轴。

通电后有嗡嗡声,拧主轴,不卡顿,且用力拧一下电机能转起来,那么就是电容坏了,或启动绕组开路,拧一下也不转,那么就是主绕组开路或有匝间短路;通电后电机直接卡死,绕组有短路。

通电后没有嗡嗡声,开关有开路,或电机内热保险开路,或电机绕组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插电,用手拧电机轴,轻快好拧的为好;转不动就得加油清洗主轴。

通电后有嗡嗡声,拧主轴,不卡顿,且用 ...

通电然后打开开关转速 才会有嗡嗡声  那个是声音不是定时器的声音吗??  通电就是不转。没有卡死  用手能转动风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风扇电机内部原理图你参考一下,也就是电机所有引出线,任意二脚之间的阻值都不应该是无穷大,除 ...

这个图 调速开关  红 白 绿指那个三个焊点吧?  其他的都看不懂了    仔细看了下 电机有4根线引出  表笔搭接白色线然后分别去测三个焊点都有 应该电机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图 调速开关  红 白 绿指那个三个焊点吧?  其他的都看不懂了    仔细看了下 电机有4根线引出  表笔 ...

万用表两个表笔分别接风扇插头的两个脚,用电阻2K欧档分别测一下风扇在关机、1档、2档、3档这四个状态下的阻值,将阻值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两个表笔分别接风扇插头的两个脚,用电阻2K欧档分别测一下风扇在关机、1档、2档、3档这四个状态下的 ...

注意这个是让你在拔掉插头的情况下测插头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这个是让你在拔掉插头的情况下测插头的阻值

数字自动表  测试时候一直在跳动 不能稳定下来了  换了启动电容还是不能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字自动表  测试时候一直在跳动 不能稳定下来了  换了启动电容还是不能启动 ...

让你测插头的目的是排除插头到电机端的连接问题,那几个档如果组织都在2000欧以内的话说明连接正常,跳不跳倒是无所谓,阻值超过2K可能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你测插头的目的是排除插头到电机端的连接问题,那几个档如果组织都在2000欧以内的话说明连接正常,跳不 ...

接上新的电容,然后用万用表2表笔搭接在 插头上 测得数值都是12M欧 以上   3个档位都是差不多  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新的电容,然后用万用表2表笔搭接在 插头上 测得数值都是12M欧 以上   3个档位都是差不多  这个正常 ...

肯定不正常,检查插头到档位开关的三个触点的阻值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说明电线或者档位开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