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手上的一些老内存

楼主(2021-09-27):
把手上的内存整理下,大家随便看看
edo内存居然也有64m

sd内存换接口了,两个防呆口

ddr内存容量翻倍

ddr2也换下来了

来个全家福,见证了个人的装机史

网友:
年龄尚小,资格却老

网友:
巴法络老牌子了

网友:
EDO 64M的缺少见,自INTEL改solt 1结构后,只有 K6-2还在坚守陈旧构架,MII更是扶不上强,DIY市场EDO与SD价格拉不开,也就升级用户用一点,那时候我也就是最多用到4*16MEDO。配合 K6-2  400-500的 升级之旅,让 Socket 7 苟延残喘吊汤续命。

楼主还差一个RAMBUS,它也是天生一对,命可 不如EDO长。

网友:
我还有两条30线的内存条

网友:
EDO有128M的。

网友:
还老的我都有,哪天闲了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melco的内存虽然写的是EMW-64 实际上写64MB 实际上是32MB单条, 成对卖。
至于真正的单条64MB内存,如果用这种颗粒的话 应该是双面32片,再加2个1bit的校验位

此外, EDO和FPM内存是有区别的,EDO比FMP更快一些,可以到55ns或者50ns , FPM最快是60ns,别小看了这10ns, 50ns的内存配440FX(也就是pentiumpro 和 P2)上性能会好一些。

网友:
我手上的EDO内存好象是8M?16M?太高的无缘相见。

网友:
这是72线的EDO,有些年代了,486晚期的板子支持,586支持。。那条72线FP内存有些年代了,更早的是36线fp内存,16位的386DX和486DX要插2根才能开机,而16位的386SX和286只需要插一根。那时候电脑换代快每年CPU提升很明显,INTEL优势还不明显,AMD真的便宜

网友:
我手里的几种不同方式的内存条

网友:
64M的edo内存当年可是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