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单位电脑是内网无法上网,上班如何摸鱼的问题・_・?

楼主(2021-09-27):
单位电脑是内网,无法上网。断开内网又影响工作(工作软件运行在内网上)
如何边上班处理内网工作,又能上网浏览网页,微信等?
边电脑上班边玩手机,电脑断内网用手机usb共享上网等方案不方便不靠谱啊

我想着能不能电脑安装虚拟机,虚拟机连接手机上网?这个方案能实现么?
如何虚拟机连接手机又不影响内网上班?

网友A:
自己再弄个小主机,接到显示器的另一个口上
小主机也可以是个android盒子或苹果盒子,接上鼠标键盘一样耍

网友:
内网的机子最好还是不要连外网,装些单机摸鱼就行了

网友B:
别瞎搞,等保评测查到你就不是开除这么简单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物理隔绝为了保证数据安全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不过如果你解决不了的话,我认为你也没资格摸鱼

网友:
如果不是严格管理的内网主机,允许上外网,那可以自己设置两个不同网段和网关,内网的地址全部转到内网的网关上,其余外网地址走外网网关,这样就可以同时上内网和外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再弄个小主机,接到显示器的另一个口上
小主机也可以是个android盒子或苹果盒子,接上鼠标键盘一样耍 ...

没用, 单位一般绑定MAC的,搞个主机也上不了,除非用自己手机热点。没用, 单位一般绑定MAC的,搞个主机也上不了,除非用自己手机热点。没用, 单位一般绑定MAC的,搞个主机也上不了,除非用自己手机热点。

网友C:
有些单位是物理隔离的,特别是一些涉密场所建议还是不要搞,出了问题很严重。有单位曾经有人把物理隔离机插错网线,然后电脑自动上报到省的。

网友:
换个大流量的手机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瞎搞,等保评测查到你就不是开除这么简单了

对的,4级或者更高级别的,查到违规联外网会吃牢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单位是物理隔离的,特别是一些涉密场所建议还是不要搞,出了问题很严重。有单位曾经有人把物理隔离机插 ...

公安系统是直接上报公安部 然后全国发文件批评

网友:
手机投屏线接手机上,申请一台电信的云电脑,借用单位的显示器,蓝牙键盘鼠标接手机上就是一台完整的电脑,性能看你买的云电脑配置!!!

网友:
戳个USB无线网卡用手机热点上网呗,不过一般既然没有给你通外网的电脑,基本上都是属于有保密要求的吧,不管是企业内部保密要求还是国家单位保密要求,被检查到的话后果还是很严重的,若是有数据流失,给你扣个间谍行为你就死定了

网友:
我老婆单位办公电脑一律内网,要上网必须报备后到指定电脑查阅资料,U盘都不给戳,戳个USB充电线给手机充电都会被管理员警告扣保密费并且处分,你确定你一定要这样做没

网友:
这边没那么严格的保密,需要的情况的下允许连接外网,平时都是禁用外网的(防止乱下载,乱安装及病毒),不过有WIFI提供给手机使用。所有主机都绑定了MAC与IP的。

网友:
手机分屏到显示器,再配个蓝牙键鼠就行了。
也可以用Win7以上主机用USB线通过手机上网。

网友:
不要一说是内网,就考虑是不是 有保密要求。

如果楼主的网只是自己单位的内网,没有保密要求,仅仅是工作需要组网的,偷着连一下外网也是可以的,别被管理员发现就行了。
如果是有保密要求的,那就自己整个笔记本玩玩就可以了。

比如说 联通自己的内网,因为是专线连接,和外网并没有任何的联系,所以任何的外网软件都下载不了,包括360之类的防病毒软件,因此也导致了自己的内网里病毒超级多。自己偷着插个USB的网卡,然后手机开热点 也是可以的,但是好像 同屋里的其它电脑也可以共享了。这也就导致了同屋的人因为你不让用,眼红而去举报你。如果让用,那你的手机流量堪舆。。

网友:
玩手机不香吗

网友:
老实用手机,要是泄密那就不是罚款辞退那么简单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