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3d打印机,一个悲伤的故事

楼主(2021-09-27):
之前一直想搞个3d打印机,一直觉着太贵,又占地方,就克制着,看坛友搞得¥300的,有点心动,后来就下手搞了一个,然后悲伤从此开始。

本着最低成本的原则,控制板自己画的,没买mega2560,对固件也不太熟悉,折腾了许久,还好也搞明白很多东西,特别是接触了platformIO,真香
然后喉管看别人说有拧断的,就买了那种壁厚比较厚的,结果¥300那个设计散热比较差,买的喉管导热又好,还因为一些原因把风扇停了,导致挤出头附近打印件受热变形

第一次买耗材,有人给推荐了20包邮的,想着买了练手,结果打印出来的东西走样,也不确定是调试问题还是耗材问题

悲伤的开始
挤出温度185,拉丝严重,还有点融化了,怀疑热敏电阻接触不好,调整过,也把打印温度降低过,现在用的175℃

最大的悲哀,挤出不均匀,导致打印面凹凸不平,温度、速度、基础宽度、z高度都调整过,机架也全部加固了。挤出的料都没那么均匀,一点没有网友那种纵享丝滑的感觉
忽略顶上的坑,不小心喷嘴戳出来的

打印过程中偶尔有那种捏珍珠棉的泡泡声,怀疑打印温度高了,最低调到170,效果也不理想,然后怀疑料材受潮了,烤箱60℃10分钟,然后更悲剧,175℃打印明显全是气泡声,打出来的明显能看到全是小气泡

另一种悲伤
一开始没屏幕就没搞内存卡脱机打印,后来8266搞了esp3d,想搞内存卡,就找不到了,过了几天自己冒出来了,插到板子上没五分钟被怼折了

过了节再换盘耗材试试,继续打磨人生

悲伤还在延续
为了测试不同温度下的表现,打了两个测试塔,温度覆盖165-220(耗材指定温度190-210),结果打出来两个怪物
165时温度低了,喷头堵上了,没打出来,最终结果是再各个温度范围内都打成渣,换了家重新买了PLA,又带了一点PETG,来了再试

补充内容 (2021-10-12 10:31):
最新更新
喉管和喷嘴密封效果不太好,有点漏气,回抽异常,现在加了生料带密封,调整了喉管内铁氟龙长度,现在拉丝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网友A:
淘宝现在成套散件好像450~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现在成套散件好像450~600

全套下来算连邮费不到300吧,自己有mcu,自己打样,电路方面省了

网友B:
挤出头温度低了 PLA一般取200度 就是温度过低 反堵到喉管了  模型冷却风扇不能少 不然容易层热变形

网友C:
小树3代弄下来也就300多,自己费这么多时间都能卖好几台了,你这折腾下下来价格差不多还浪费时间

网友D:
这东西在材料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温度越高越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出头温度低了 PLA一般取200度 就是温度过低 反堵到喉管了  模型冷却风扇不能少 不然容易层热变形 ...

170-190效果都不好,那我再上200+试试,堵喉管分析了一下应该是科技树corexy那套结构的喉管没有散热器,我又用了壁厚较厚的喉管,导致热量向上传递较多,散热不及时,喉管中部分耗材变软,又开了回抽,变软部分回抽到喉管顶部又往下推时堵到了顶部,然后憨憨的关了风扇把温度调到220想着能不能化开,结果堵的问题没解决,挤出头打印件部分受热又变形了。现在取消了回抽,喉管换成了薄壁的,堵的现象倒是没发生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树3代弄下来也就300多,自己费这么多时间都能卖好几台了,你这折腾下下来价格差不多还浪费时间 ...

时间这个东西,有时候很宝贵,有时候又很廉价,不投入到这就有可能投入到游戏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在材料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温度越高越好吧!

晚上回去200+再试试

网友E:
这东西靠调试,材料一般都没事,另外不是十字轴的话别打大东西,失败基本是肯定的

网友:
调调温度是不是可以解决

网友F:
还有一个正在往坑里滑的

好在电控方面我躲过了几个坑  目前正为框架烦恼——要超预算了
主要是同步轮、同步带要买好多  这个自己没法做,再就是热床

尽管现在TF卡到处方便  但作业用途还是大一些SD卡耐用些

今天准备买些材料 不然长假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靠调试,材料一般都没事,另外不是十字轴的话别打大东西,失败基本是肯定的 ...

没什么大东西,也就是想搞搞diy的外壳,打印效果稍微再好点就能满足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正在往坑里滑的

好在电控方面我躲过了几个坑  目前正为框架烦恼——要超预算了

同步轮和同步带加起来五六块钱的东西,diy也别全都diy呀,另外热床确实不需要,之前没买固体胶时试过玻璃贴之前窗户剩下的磨砂膜,也很好用,掰不掉,都要用刀片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大东西,也就是想搞搞diy的外壳,打印效果稍微再好点就能满足需求了

那就多调调,我的十字轴都调了好久才调到比较合适,也还偶尔会断层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多调调,我的十字轴都调了好久才调到比较合适,也还偶尔会断层之类的 ...

昨天打了两个测试塔,温度覆盖165-220,全温度范围内表现渣渣,应该与温度无关了,图片传到了顶楼,可以看下
目前来看电控没啥问题,xy上也没啥问题,打印的测试方块还是比较方正的,z方向宽窄间隙都调过,无效,而且感觉z间隙应该也只是影响第一层,就算间隙小了点也会本喷头擦平了,应该不影响第二层,剩下的感觉就剩切片和耗材了,切片各种挤出速率挤出宽度打印速度都调过,效果一般,耗材刚换了家,到货再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打了两个测试塔,温度覆盖165-220,全温度范围内表现渣渣,应该与温度无关了,图片传到了顶楼,可以 ...

是不是你加了裙边的问题啊,有热床的话不用加裙边或者支撑的。我看着感觉还行啊,至少没有错位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加了裙边的问题啊,有热床的话不用加裙边或者支撑的。我看着感觉还行啊,至少没有错位之类的问题 ...

没热床,所以增加了点裙边增加附着力,没有错位,打正方形三轴方向也都是直角,整体上没问题了,打大直线还稍微好点,就像上边的正方体远看还像回事,但是近看细节太不均匀了,面和角也都是凹凸不平的,这就导致打稍微复杂一点的就各种一坨坨了,虽说便宜货精度差,但是跟同款网友的打印件比也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