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年前19.9撸的太阳能分体灯坏了拆修

楼主(2021-09-27):
5块跟9块9的车都没有跟上,转了半天淘宝撸了一个感觉相对靠谱点的,上半年一直都是夜班啥时候不亮了我也不知道,现在日夜都显示充电状态遥控器操作也没有反应了…懒癌了半个月动手拆开看看吧不能修就换板子了…密封胶很厚第一次没有撬动,吹风机加热慢慢的拆下玻璃一览无余…通用灯板,3.2v的磷酸铁锂1200毫安…居然才1200毫安…万用表电流档过三极管电流440毫安左右,灯没有问题…电池到控制芯片电压也正常…电流档依次探触控制芯片周围元器件,碰到一个dz标记应该是稳压管的贴片后…闪烁了两下居然亮了…它居然亮了…各种的自动,遥控试机发现它居然正常了…百思不得骑姐…能用就行了,刮去原来的残留胶拿出我珍藏已久的704胶涂抹上,等待干后再装上继续服役了…这灯还不错,要真的坏了的话就亏大发了19.9/0.56=35.5这么多电电灯一年也用不完啊…

网友A:
我那个只能当小夜灯,我焊了一个7彩LED,如果正常亮不到一个小时就不行了。
完全靠太阳需要单独一个大的太阳能板

网友B:
天目的704老是容易挤坏身子,我现在都用卡夫特的了,卡夫特是塑料身子有回弹力 就像牙膏一样

网友C:
可能是芯片卡bug了,你这样一搞,可能给复位就好了,顺便再问一下,真的是磷酸铁锂吗?用表测过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只能当小夜灯,我焊了一个7彩LED,如果正常亮不到一个小时就不行了。
完全靠太阳需要单独一个大的太 ...

我这个70%的亮度一夜没问题…下雨天也能亮3-4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目的704老是容易挤坏身子,我现在都用卡夫特的了,卡夫特是塑料身子有回弹力 就像牙膏一样 ...

不懂这玩意儿,第一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芯片卡bug了,你这样一搞,可能给复位就好了,顺便再问一下,真的是磷酸铁锂吗?用表测过电压吗? ...

估计是芯片卡死了,电压测了一下3.5v…反正我觉得挺耐用的,70%的亮度一夜不成问题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     亮度不够    直接扔杂物箱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     亮度不够    直接扔杂物箱吃灰

我这个亮度那是相当可以了,把亮度降低点用的久点…

网友E:
阳光金刚,我换了两次货都是坏的,而且两次的灯板居然还不一样。从江门发货,估计都是找的广东小厂代工。拆了,一个红外接收器虚焊,一个是二极管还是电阻虚焊我忘了,并且电池没有保护板都挂了,出厂直接就挂了,都是库存快一年的灯,灯板控制电路一直在待机状态轻微耗电,放久了电池直接挂了。电池是18650的三元锂电池,不是磷酸铁锂电池,我把电池拆下来扒了皮用充电器充,多功能充电器识别电压是3.7v。你这个看着好点应该有有保护板,电池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阳光金刚,我换了两次货都是坏的,而且两次的灯板居然还不一样。从江门发货,估计都是找的广东小厂代工。拆 ...

用一年了,就是不知道啥时候坏的…然后拆开看了下毛病也很诡异,有点像控制芯片程序跑飞的感觉…电池满电也就是3.5v上面写的3.2v1200毫安…这垃圾容量居然可以亮一夜,阴天3个小时左右的续航…说真的其实我当初挺希望它坏的,不然的话没有理由拆开…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一年了,就是不知道啥时候坏的…然后拆开看了下毛病也很诡异,有点像控制芯片程序跑飞的感觉…电池满电 ...

投光灯的优点,0.3安电流你都会觉得很亮。我的亮不了一夜,到大半夜是可以的,电流我测了一下,输出峰值到时候短时间会到0.5a,持续工作没测,但这个放电设置应该很简单,不是恒流的,放电后期电流也会随电压下降,导致我们感觉这1200mah的电池也能用很久。还有就是这个灯的做工不好,两个灯都用不同位置的虚焊,问题点还比较随机,后期更是把保护板都省了。今天看了下,链接都被下架了,我买的时候就有不少差评了,当时抱着相信阳光品牌的心态去买的,毕竟是当年飞利浦照明的最大代工厂,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投光灯的优点,0.3安电流你都会觉得很亮。我的亮不了一夜,到大半夜是可以的,电流我测了一下,输出峰值 ...

居然还是飞利浦的代工厂?不过说真的这玩意儿要是只能用一年的话就太贵了…但是比他们那种一两个月就坏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投光灯的优点,0.3安电流你都会觉得很亮。我的亮不了一夜,到大半夜是可以的,电流我测了一下,输出峰值 ...

以后多买点配件的板子吧,你要是会画板子的话尽量画板子嘉立创打样,这样就不怕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