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恍然大悟!电动投影幕布怎么选?

楼主(2021-09-27):
淘宝上一大堆,120寸,300元左右,鱼目混珠,良莠不齐,有些评论电机遥控容易坏,难以决策,有没有朋友*^_^*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质量稳定的产品,谢谢

网友A:
我推荐红叶,以前单位的都是红叶的,手动和电动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红叶,以前单位的都是红叶的,手动和电动的都有。

价格有点超预算了1300多

网友:
又要便宜又要好,难找。

网友B:
电机是不会坏的!除非你不停的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不会坏的!除非你不停的升降!

推荐什么牌子性价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有点超预算了1300多

如果想便宜,就用家里的涂白色涂料的白墙壁,想要类似影院的效果,在投影画面边缘用黑色的贴纸等材质边框处理一下,根据我工作的经验,在投影机跟观众不是同一个角度的情况下,白色墙壁的投影效果要比一般的玻珠投影幕的效果要好,视角要广好多。

网友:
直接投墙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