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茶艺壶开机死机故障求教(KAMJOVE G-850A)

楼主(2021-09-27):
型号如图 按开机后可以正常显示烧水壶温度 但是点击任何其他按键都会长鸣一声 并伴随数码管全亮显示 然后自动关机  再次开机后故障依旧  求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下手

网友A:
先查下这两个滤波电容,这种阻容降压部分很容易坏

网友B:
我感觉可能5V电压不太正常,或者是12V不正常而影响到5V也不正常,开机操作时用万用表监测着12V和5V电压看有没波动,或者不要通220,直接用可调电源给它一个12V,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这两个滤波电容,这种阻容降压部分很容易坏

你管这种电源叫阻容降压啊?

网友:
3楼正解,测量电源12v和5v在重启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这两个滤波电容,这种阻容降压部分很容易坏

明显是开关电源

网友C:
led指示灯拆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可能5V电压不太正常,或者是12V不正常而影响到5V也不正常,开机操作时用万用表监测着12V和5V电压看有 ...

大哥 帮我在照片上圈一下 哪个位置应该输出12v 或者5v呗  对开关电源方面电路不太懂 我加载个12v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指示灯拆了试试。

这是什么原理? 你遇到过拆了以后就正常了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帮我在照片上圈一下 哪个位置应该输出12v 或者5v呗  对开关电源方面电路不太懂 我加载个12v电压试试 ...

数码管上面有个绿色的电解电容,再往上有个像三极管一样的U3看见没?它应该是个78L05三端稳压器,有字的一面向着自己,3条腿从左到右分别是输出、地、输入,12V就是通过它变成5V的,你可以把12V正极接到78L05的输入(右边的腿),12V负极接到中间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上面有个绿色的电解电容,再往上有个像三极管一样的U3看见没?它应该是个78L05三端稳压器,有字的 ...

有点不放心,怕你把12V接到78L05的输出端上把CPU烧了,画个图吧,千万小心!千万小心!

网友D:
直接监测一下电压不行吗?非要教个这么大风险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监测一下电压不行吗?非要教个这么大风险的方法?

直接测当然可以,但楼主是小白,上220V,还要拆散了用表笔在里面怼,电了人风险不更大吗?上12V最坏结果也就把CPU烧了,但起码保得楼主人平平安安呀。

网友E:
我的金灶H7,上水就重启,然后 买了个新水泵就好了。实在不行你先咸鱼之类买个电路板试试。或者手动加满水,看看是不是水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金灶H7,上水就重启,然后 买了个新水泵就好了。实在不行你先咸鱼之类买个电路板试试。或者手动加满水 ...

哎 你这个经验有点类似哦   这个机器就是因为自动上水的水泵位置总是漏水 导致电机生锈转不动 我之前修过一次 但是漏水没解决 这次拆开发现连接上水电机的插头都有点发黑  可能是加电后电机生锈转不动导致的  你换个新水泵换个新电路板 不就相当于把核心全部换了 肯定能解决的  现在是想先尝试修复下
哎  不对 刚发现我是想错了  水泵有问题的一个金灶K9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