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美版博世GSR 12V-300,可以用国内版的充电器充电吗?

楼主(2021-09-27):
各位大侠,请问美版的 博世GSR 12V-300,可以用国内版的充电器充电吗?

网友:
没问题,充电器输入电压不同,输出是一样的。

楼主:
哦,谢谢楼上这位兄弟啦!

楼主(2022-12-20):
那GA 12-20在国内用不了啦

网友(2023-05-23):
国内配合变压器使用没问题。还有拆开充电头,更换电容也可以使用,但是做不到无损拆装。

网友A:
美版博苠充电器都很难改220电压的,要用美版充电器可以配个500W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版博苠充电器都很难改220电压的,要用美版充电器可以配个500W的变压器

本站已经有帖,表示可以将博世GAL12V20充电器改为220V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