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提问:高越GAOYUE 878D数显二合一拆焊台

楼主(2021-09-27):
1楼:拆解
2楼:提问

主角登场(5月份在咸鱼50元购入):

先3D打印个烙铁支架,不然收纳时手柄没地方放。

拆解开始:
拆开背板,看见变压器和电路板,看样子还是得拆前面板~

前面板拆开,全都可以拿出来了~

【然后以下是“主要元件”的近照】
这个带散热片的,被烙铁焊过,型号如图BTA12:

这是它的引脚,应该被换过。

然后是散热片旁边的6脚元件:型号3041:

220V旁边的ATMLU824(两根粗红线是220V)

然后这20个引脚的,没看到型号,旁边是两个358,358旁边挨着端子那个是L7805CV:

358过去一点有个BT136:

358往另一边过去一点,电容旁边,有2个DB107G:

电容过去一点,有个带散热片的TIP122:

然后就是cbb电容,还有正面数码管➕按键了:

最后是热风枪手柄拆解了,前面是发热丝,就不拆了:

↑↑↑风扇是Fun???

拆解部分~

楼主:
这是二合一焊台,自带936烙铁,但是要打开热风的同时,才能用936烙铁,不能单独开烙铁。

然后问2个问题,请大神们解答一下~

问题1:
该焊台目前有个H-E故障,具体情况如下:
每次使用时,初次打开热风枪,一切正常;
但是使用几分钟后关掉,再打开就显示H-E故障(数码管先显示温度在降低,然后过几秒钟才变成H-E);
关机后等热风枪恢复室温,再打开又一切正常。
显示H-E时,关机电路板上带散热片的TIP122烫手,其他元件温度未见异常。

问题2:
该焊台是变压器输出24v供电,能否直接在变压器的24v输出端,接一个t12控制板?

楼主:
艰难对焦才拍清元件型号,然后。。。被论坛压缩了??

网友A:
936是交流,t12整流后直接用电压偏高,我用936改了t12,变压器拆线圈了。

网友B:
热风枪是不是没有冷却就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6是交流,t12整流后直接用电压偏高,我用936改了t12,变压器拆线圈了。

好的明白了,t12是直流,我一直在用t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是不是没有冷却就关机了

是的,请问一下要怎么冷却?
面板上只有开关和温度加减的按钮,没有找到单独开冷风的地方。

网友C:
风扇是装反了?感觉用料比我的安泰信还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是装反了?感觉用料比我的安泰信还要好!

风扇接线没反,红正黑负,只是PCB上面写着:Fun,而不是Fan。。。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风扇接线没反,红正黑负,只是PCB上面写着:Fun,而不是Fan。。。

我是说风扇风口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风扇风口装反了

这。。。肯定是朝前吹哈~
拆出来时随便放置拍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是不是没有冷却就关机了

谢谢指导

查阅资料后发现,手柄是由干簧管控制休眠的,而手柄支架却没有磁铁。

我自己加了几片强磁铁后,现在把手柄放到支架上可以休眠了(数码管显示降到100度,最后变成三横杠),只是磁铁识别范围有点小,不知原装的是怎样的。

网友D:
磁铁用胶粘在风枪架子塑料部分,就是卡住风枪左右两块塑料的内侧,里面是空心的

网友E:
50块超值了 买把贵点的烙铁都要这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铁用胶粘在风枪架子塑料部分,就是卡住风枪左右两块塑料的内侧,里面是空心的 ...

嗯嗯,我最后是在塑料内侧,用热熔胶粘了6片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块超值了 买把贵点的烙铁都要这价格了

忘说了,50块不带手柄,手柄是在某宝9块钱买的

网友(2022-05-13):
我那个也没有休眠磁铁,然后没有烙铁手柄,干脆把烙铁开关改成了休眠开关了。